在Linux中如何更改中断

楼主(2007-12-03):
ArborSZ Kaiyang 2007/08/17

作者原创稿,请勿转载或抄袭 1,  请先详细查看BIOS或说明书,选择空闲的中断号。 2,  进入Linux系统命令行,键入:
setserial –g /dev/ttyS*
回车后,屏幕会显示所有串口的配置信息 3,  针对配置不合要求的串口,可以通过类似以下的命令来更改设置:
setserial /dev/ttyS2 irq 5 port 0x3e8
以上命令中:ttyS2是指COM3,设置其它串口可以换成其它串口代号
ttyS0、ttyS1、ttyS2、ttyS3、ttyS4、ttyS5分别代表COM1至COM6。请注意大小写。
irq 5 指定该串口使用中断5
port 0x3e8 指定该串口使用的地址是3e8
注意观察执行命令后有没有错误信息。如有错误则需重新设置。

如果设置始终不成功,可能是缺少串口文件。依下面顺序创建文件后再执行上面的步骤。
cd /dev  回车  (这里是进入dev目录)
MAKEDEV ttyS2 回车  (这里是创建COM3文件)
以此类推创建其它串口文件。创建完成后,输入以下命令查看文件是否真的生成:
ls ttyS*  回车   (显示所有串口文件)
*注1:一般情况下使用4个串口是不需要执行此段命令的,系统一般有预设4个。
*注2:这些操作需要超级用户权限,请用超级用户名登录系统。

4,  输入第2步的命令以查看更改是否生效。如果没有生效,说明还有冲突或错误。需重复以上各步。 5,  输入ls –l /etc/rc.d/rc.local 以查看rc.local文件的属性,如果显示rwxr-xr-x则执行第6步;如果显示rwxrwxrwx则直接执行第7步。(超级用户可直接执行第7步) 6,  输入chmod 777 /etc/rc.d/rc.local命令以更改rc.local文件的属性,使之可编辑。最好再执行第5步确认更改是否生效。
在图形界面的Linux中,只需在这个文件上点右键,再点属性,再点权限标签,把该页面中的三项都改成可读写即可。 7,  输入vi /etc/rc.d/rc.local命令,开始编辑运行脚本,把第3步中需要执行的命令加入到文件的最未尾。比如:
setserial /dev/ttyS2 irq 5 port 0x3e8
setserial /dev/ttyS3 irq 6 port 0x2e8
完成后,按ESC键,输入“:”(帽号)、“w”、“q”再回车
在图形界面的Linux中,是在该文件名上点右键,选择打开方式,选择文本编辑软件,再在文件未尾加入以上内容保存就行了。 8,  如果还不放心,重复第7步的命令,查看文件最未尾是不是有了刚才新加的内容,如有就不要编辑,直接退出。 9,  重新启动电脑,输入第2步的命令,可以看到设置已经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