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问点关于高速输入的问题(EH)

楼主(2007-12-03):
请教,PLC(EH),硬体高速计数器我用了后3个,即C252,C253,C254,那么中断型计数器(C235-C238)使用不会发生什么冲突吧?如果要测脉冲输入速度而不使用相关中断型高速计数器,SPD指令X0/X1(100K),X2/X3(10K)可用吗?不太明白
EH SPD指令的详细说明,向各位请教.

网友A:
没有冲突,可以使用SPD指令

楼主:
那么X0/X1,X2/X3,是单相测速还是AB相测速?
既然X0/X1为100K,那应该属硬体测速吧?X2/X3为中断测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