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架构NFS文件系统

楼主(2007-12-03):
ArborSZ Kaiyang 2007/11/16

作者原创稿,请勿转载或抄袭

for ARBOR Em104-s9200

状态说明:
1,  先要确认NFS服务端已安装过NFS软件包;
2,  假定服务器端设置的IP为192.168.1.10,ARM板的IP为192.168.1.190;
3,  在服务器端新建 /nfsserver 目录为NFS共享目录;
4,  在ARM端新建 /usr/test 为挂载目录。

下面是操作过程:
1,  在 /etc/exports 文件未尾加入下面一行:
/nfsserver 192.168.1.0/24(ro)
表示要把本机上 /nfsserver 目录,共享给192.168.1.1~192.168.1.254范围内的主机
后面括号内的 “ro”表示只读。请注意 /nfsserver 文件的访问权限设置
2,  启动NFS服务,
service portmap start
service nfs start
也可以在图形界面启动NFS服务。
3,  检查NFS运行级别,
chkconfig --list portmap
chkconfig --list nfs
如果显示0-6都是关闭,则需要如下操作开启2,3,5
chkconfig --level 235 portmap on
chkconfig --level 235 nfs on
再用前面两条命令,就可以查看到2,3,5开启了。
4,  在ARM端 /etc/fstab 文件未尾加入下面一行:
192.168.1.10:/nfsserver /usr/test nfs ro 0 0
表示允许把192.168.1.10主机上的 /nfsserver 目录挂载到本机 /usr/test目录上。
/etc/fstab这个文件是只读文件,修改前要改为可写。不然改过后也无效。
5,  在ARM端运行以下命令:
mount -t nfs 192.168.1.10:/nfsserver /usr/test
意思是把192.168.1.10主机上的/nfsserver目录以NFS文件格式挂载到本机/usr/test目录上。如果没有什么错误,NFS文件系统就算是架构完成了。
6,  验证:
在服务器上拷贝一个文件到/nfsserver目录内,
在ARM端运行 ls /usr/test命令可以查看到目录内新增了刚才拷贝的那个文件.
在ARM端再用cp命令把/usr/test目录的内容拷贝到其它目录就可以验证nfs文件系统的传输效果了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