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的功率因数

楼主(2007-12-03):
请问各位高手,发电机发出的电源工率因数是多少?
厂里是不是也对发电源有功率补偿功能?
发电电源的功率因数大小取决于什么?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发电机在功率因数为0.85的前提下,输出的功率为额定功率。
如补偿的过高,一方面没必要,另一方面,柴油机机受不了(仍同以上所述),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因此,通常只要达到0.85即可。

网友B:
请问说的是无功还是有功???

网友A:
说的是有功与视在功率的比,即cosα

网友C:
0.8

楼主:
我是说以发电机发出的电功率因数高低取决于什么?
和转速有关吗?

网友D:
励磁电流!

网友E:
同意一楼的。

网友F(2011-05-14):
一,发电机发出的电源的功率因数一般在o.8至0.95之间是正常的;

二,如果是自备发电厂,发电机的容量是满足厂用负荷的情况下,也就能够满足厂用的无功功率需求,也就是说不用再投入无功补偿装置了;

三,如果是自备发电厂,发电机电源的功率因数大小取决于厂用负荷的大小;如果厂用负荷高,所需要的无功功率也就高,发电机的电流也上升了,发电机功率因数就降低了;如果厂用负荷低,所需要的无功功率也就降低了,发电机的电流也下降了,发电机功率因数就上升了;

四,发电机的功率因数的大小可以通过调节励磁电流的大小来调整。

网友G:
“发电电源的功率因数大小取决于什么?”

1、发电电源的功率因数大小取决于负载;

2、补偿功率因数到1,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很难控制补偿到1;

网友F(2011-07-03):
补充一点,发电机的功率因数应运行在滞后0.8--0.95之间是正常的,也可以短时间运行在超前0.8--0.95之间,但是功率因数不能长时间在超前的情况下运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点,发电机的功率因数应运行在滞后0.8--0.95之间是正常的,也可以短时间运行在超前0.8--0.95之间,但是功率因数不能长时间在超前的情况下运行。

1、功率因数不能在超前的情况下运行。

2、因为容性电流会造成系统电压上漂,影响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H:
无功也决定于负载性质,发虬机的功率因数主要是发电机本身吧

网友I:
1\发电机的额定功率因素为0.8,也就是说在功率因素为0.8时,发电机可输出额定有功功率。

2、发电机的功率因素在未并列于大系统时,其大小取决于负载的功率因素,因为如负载无功功率增大就使机端电压下降,发电机自动调节增大励磁电流,使机端电压上升维持在给定电压值。

3、发电机功率因素超出额定值,其带有功能力相应下降,P=cosα*S,而发电机的视在功率S是恒定的。

4、发电机功率因素运行在滞后状态,在未并入大系统时是不可能超前的,因为功率因素超前意未着发电机从系统吸收无功来维持机端电压。发电机在并入大系统时,在并网初期是最可能造成功率因素超前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