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的矢量控制?

楼主(2007-12-03):
各位前辈\大大:
请问带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能让异步电动机在低速区输出大转矩吗?
网上介绍矢量控制的原理时都说矢量控制是模仿直流电动机,把电流分解为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来分别控制.可是看了半天小子都不明白!不管你怎么分解怎么解耦,最后变频器输出给异步电动机的还是一个电压吧!那还不是跟V/F方式一个样啊?
小子糊涂,请哪位大大释惑!
也欢迎大家共同讨论.

楼主:
斑竹:
没人理我....................

楼主:
真悲惨
没人理我.............................

网友A:
只是相对较大的转矩,但不同的变频器厂家对它的实现方法不同,就出现有的效果好,有些效果不好的现象。
变频器输出给电机的不仅仅是电压这么简单,这个电压是经过调制的,它的波形,频率等都是根据反馈实时计算出来的。当然还有电流也是如此。具体的计算方法我也记不清了,但在电机控制理论这本书上讲的挺明白

楼主:
谢谢hailai
希望大家多来讨论

网友B:
一句话简单描述:通过一系列的电机数学模型的推导,可以把电机定子电流分解为转矩分量和励磁分量,分别加以独立控制,就可以达到和直流电机独立控制电枢电流和励磁电流同样的效果.

网友C:
我先来举例解释“转矩控制”的意义:
1、汽车为了速度的平稳,汽车必须有牵引力控制能力,因为路面有高有低,路面增高时需要增大牵引力,路面降低时需要降低牵引力,以保持车速在路面增高时不减速,路面降低时不加速,保持平稳运行;
2、汽车如何控制牵引力,通过控制“油门”,油门有手动和自动控制!
3、如何实现油门的自动控制,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车速得变化”控制“油门”,车速减慢时增加“油门”,增大牵引力,反之减小“油门”;

网友C:
我再来解释电机“转矩控制”的意义:
1、异步电机为了速度的平稳,变频器必须有对电机转矩控制的能力,当负载增大时,电机转矩增大不减速,当负载减小时,电机转矩减小不增速,电机速度稳定不变;
2、如果变频器有了转矩控制能力,就可以实现异步电机的转速闭环控制;

网友C:
1、普通变频器只要实现频率的闭环控制,也就是同步转速的闭环控制,就可以实现异步电机的“恒速控制”;
2、因为异步电机在稳定运行区,有通过转子速度的微小变化,也就是转差、转差率的微小变化,有效的控制电机电磁转矩的能力,在电机学上称机械硬特性;
3、电机学上也称异步电机为“恒速电机”!

网友C:
1、现在要实现的是异步电机转子速度的高精度控制,依靠转子转差、转差率调整电磁转矩不符合控制要求;
2、变频器要实现转子速度的闭环控制,首先要实现电机电磁转矩控制的能力;
3、变频器有变频的能力,也就是说有控制同步转速的能力,只要把依靠转子转差、转差率调整电磁转矩,变通为改变同步转速实现转差、转差率调整电磁转矩,就实现了变频器对电机电磁转矩的控制能力;
4、这里说的变频器通过变频、即改变同步转速实现转差、转差率调整电磁转矩的方法,就是矢量控制!

网友C:
有人会说你的解释对吗?
1、“矢量控制”理论的核心是,有效控制产生电磁转矩的电流分量;
2、由电机学知识知道,异步电机在稳定运行区,转子电路功率因数接近为1,也就是说转子电流就是矢量控制要控制的只与转矩有关的电流;
3、而在稳定运行区,转子电流直接与转差率S有关,异步电机的硬特性就依靠转子转速的微小变化控制调整转子有功电流,控制电磁转矩跟随负载变化的;
4、异步电机的硬特性、恒速原理就是异步电机自我矢量控制转矩的原理;

网友C:
1、尽管矢量控制理论者把矢量控制理论说的那么悬,…要解偶,要坐标变换,要变成直流电机,要坐在转子上看…其实,他们清楚,这些都是文字游戏;
2、因为他们实际的做法就是检测转子转速(本质是负载的变化),给定的是转子转速,比较控制的是同步转速,控制转差、转差率,控制转子有功电流,控制电机电磁转矩,最终实现转子转速的闭环控制;

网友C:
顶起来,大家讨论!

网友B:
不同意刘工的很多观点,
转子速度检测,大家知道,机械转速的变化是很慢的,十几个ms基本上在低转速时根本检测不变化,简单的VVVF控制在几个ms甚至几十个ms内如果检测出转速没有变化,根本没有办法做出是增大转矩还是减小转矩的对策,但是矢量控制不同,通过电流和电压,转速的计算,可以在几个ms让系统输出的转矩达到设定值,这是简单的vvvf控制,包括滑差频率控制等基本变频方式都没有方法达到的.

网友D:
期待大家的讨论结果

网友C:
支持国产变频,你是专业人士,我说的不对的地方,你能把对地说出来,或者哪里错了,具体错在什么地方,这样大家就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网友C:
我提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1、异步电机在工频380V运行时,电机的转矩大小是如何跟随负载变化的?
2、异步电机在工频380V运行时,电机的转矩大小不跟随负载变化吗?
3、异步电机在工频380V运行时,电机的转矩大小跟随负载变化的响应速度是多少?是慢还是快?“支持国产变频”你认为是多少毫秒?

网友C:
直流调速系统是硬特性,大家没有分歧吧!我也提一个简单的问题:
1、直流恒压调速系统,反馈检测的是电机端电压,给定的是电压,比较控制的是可控硅的导通角,导通角控制输出电压,即输出电压闭环控制;
2、直流速度调速系统,反馈检测的是电机的转速,给定的是转速,比较控制的是可控硅的导通角,导通角控制输出电压,输出电压控制转速,即电机转速的闭环控制;
3、“支持国产变频”你认为上述两种控制方法的差别是什么?那种转矩响应速度快?那种慢?

网友C:
异步电机在工频380V运行时,负载大小变化时,电机的转矩是怎么变化的?参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相应速度是多少?

网友C:
变频器控制异步电动机调速有以下方式:
1、变频器对输出频率f闭环控制,输出频率f恒定,即电机同步转速n1恒定;
2、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转子转速n2闭环控制,即异步电机转子转速n2恒定;
3、你认为还有那种控制方式?!

网友C:
“支持国产变频”你认为的控制方式是:
1、简单的VVVF控制;
2、滑差频率控制;
3、矢量控制,通过电流和电压,转速的计算,可以在几个ms让系统输出的转矩达到设定值;
4、对否?!

网友C:
 “矢量控制,通过电流和电压,转速的计算,可以在几个ms让系统输出的转矩达到设定值;”

1、“系统输出的转矩达到设定值”这个设定值与负载转矩的大小是什么关系?
2、“系统输出的转矩达到设定值”,这个设定值是最终闭环控制的参数吗?

网友C:
如果一个系统的输出转矩是恒定的,当负载大小变化时速度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C:
比如说汽车的油门大小恒定,那么这个汽车在路面上的运动速度会是个什么样子?!

网友B:
很高兴和刘老师讨论这个问题.
问题太多了,比如直流电机的调速就不想讨论了.只针对我不同意刘工说的"尽管矢量控制理论者把矢量控制理论说的那么悬,…要解偶,要坐标变换,要变成直流电机,要坐在转子上看…其实,他们清楚,这些都是文字游戏"做解释.
VVVF控制通常是一个速度反馈(机械量,变化很慢),PI出来就去调频,根据频率再去调压,低速由于电压小,定子电阻压降占的比例大,所以电压做点补偿.这种控制方式由于速度反馈很慢,而且没有直接控制转矩,所以响应慢,调速精度差,但是也满足了大部分变频调速应用领域的需要.
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的直接目标是电机的电磁转矩(电气量,变化很快),通过电流,电压,计算电机转矩(在无速度传感器控制中,可以通过计算估计出电机转速),所以可以达到快速的转矩响应和精确的调速.在需要速度闭环的场合,可以通过速度闭环调节,这时候速度闭环的输出就是转矩给定,在这种场合,矢量控制的速度闭环响应,速度控制精度等方面也远比VVVF好.
不同的代价,不同的成本,换回来的是不一样的性能.

网友C:
  “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的直接目标是电机的电磁转矩(电气量,变化很快),通过电流,电压,计算电机转矩(在无速度传感器控制中,可以通过计算估计出电机转速)”

1、当电机负载转矩变化时,变频器知道负载转矩大小的依据、途径是什么?、
2、负载转矩大小变化,必然引起转子转速n2的变化,△n2引起的转子电流的变化,都是检测负载转矩大小变化的依据、途径;
3、如果我们检测到了,控制同步转速的变化,而避免转子速度n2的变化,就提高了控制的响应速度;
4、这才是控制电磁转矩响应速度提高的本质!

网友B:
呵呵!可惜简单的v/f控制是不会检测电机电磁转矩的,它只是通过实际转速与给定偏差一个输入变量,而只能简单的通过调节输出频率,同时调压来控制。如果根据电流变化实时计算电机电磁转矩,来动态调节输出电压矢量,这就是属于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的方法了.这本身恰恰是两种控制方式的区别了!

网友C:
  “如果根据电流变化实时计算电机电磁转矩,来动态调节输出电
压矢量,这就是属于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的方法了”

1、如果变频器,通过参数设置,给定了输出目标频率,以及达到目标频率的上升或下降时间,对电动机调速,属开环控制;
2、这时电机的转矩跟随负载变化的方式,和工频下电机的转矩随n2的微小变化而变化的自我控制方式相同;
3、这时电机转子转速与同步转速保持一定的转差,转差率S,其大小与负载大小变化一致;
4、我想这就是你说的V/F控制方式;

网友C:
5、如果有速度检测,但最终控制的还是同步转速n1,即同步转速n1的闭环控制,也是V/F控制方式;
6、这种控制的最大特点是变频器不控制电磁转矩,转子转速能n2、转差、转差率都随负载变化;

网友C:
7、如果有速度检测,比较控制的还是同步转速n1,转差、转差率S的控制,电磁转矩的控制,但却最终实现的是转子转速n2的恒定控制,即转子转速的闭环控制,就属于矢量或直接转矩控制的范畴;
8、属于矢量或直接转矩控制的范畴,这种控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转子转速n2不跟随负载变化,是恒定的;

网友C:
9、你的所谓“根据电流变化适时计算电机电磁转矩”的意义在于,比较控制输出频率,控制同步转速n1,进而控制转差、转差率S,控制电机转矩,使其精确等于负载转矩,以保证转子n2恒定;
10、你的阐述重心是计算,只有计算好,才能使电机转矩精确等于负载转矩,而没有表明这样做的目的和结果是“以保证转子n2恒定”!

网友B:
说得太多了没有用,请刘老师把自己提出的矢量控制和v/f控制的控制框图给大家贴出来,我们再来讨论你的看法.

网友C:
1、你是专家,本应与你讨论应该轻松一些;
2、其实转矩控制,就是对转子转速n2的闭环控制;
3、只有实现转矩控制,才能实现转子转速n2的闭环控制;
4、在直流电机的转子转速的闭环控制中,用电机端电压U可以实现转矩控制;
5、在异步电机的转子转速n2的闭环控制中,用控制频率f,控制同步转速n1,控制△n1,改变瞬时转差率ds/dt,实现电磁转矩的控制;
6、所有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都是异步电机机械特性的反应,你只要熟悉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你就会知道怎么控制异步电机的转矩,不要在文字、抽象的概念上下那么大功夫了,人家绕我们,我们也跟着自绕!
7、不管怎么说,我的很多灵感来自你的发言,知道了好多行话,还是要称你为师傅!谢谢你的讨论!

网友E(2009-04-03):
有两个问题:

1:矢量控制为什么在低频时能产生很大的转矩,有的是在1Hz时,能带150%的额定负载?

2:不管是什么变频器,变频器输出给电机的是电压,是不是矢量控制在低频是输出的电压大?

楼主(2010-06-03):
不是电压大

其实就是控制三相电流

网友F:
宝米勒变频器全新上市!

诚征全国各区域销售商,欢迎来电垂询!

欢迎访问我司网站:http://www.bmlle.com

网友C:
所谓“矢量控制变频调速”是一场骗局!
bbs.cechina.cn/showtopic.aspx

网友C:
1、直流“调压调速”,是一个很好的调速系统,忧于“变频调速”;

2、只是直流调速用的直流电机结构较异步复杂且成本高;

3、异步电机以结构简单使用成本低而被广泛使用,变频调速克服了其调速困难的一面;

4、如果变频器的价格飞上天,那还不如用直流调速系统;

5、现在变频器的技术还存在缺陷,技术上还不完善,主要原因是变频的同时要保持磁场的恒定,这就是低频时力矩不足的主要原因;

6、现在变频器的技术还存在缺陷,技术上还不完善,主要原因之二就是要把“直流电”变成“正弦交流电”是一个不可逆过程,要消耗一定的电能,效率不高,就是说“不省电”;

网友G:
小老虎,

变频器能控制电压,频率.

怎么控制电流  ?

我认为不能!

要能的话,变频器就成精了,成人了.

它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

网友G:
我觉得老刘问题提的好.

顶下子.

网友G:
smileshon问题提到了关键的地方.

老刘提的太多了,反而讲不清楚.

再次提问:

有两个问题:

1:矢量控制为什么在低频时能产生很大的转矩,有的是在1Hz时,能带150%的额定负载?

2:不管是什么变频器,变频器输出给电机的是电压,是不是矢量控制在低频是输出的电压大?

 qq: 576823498

网友C:
1、变频器改变输出交流电的频率时,必须同时改变输出交流电的电压,以保持电机工作磁通不变;

2、因为变频器改变输出交流电的频率时,不同时改变输出交流电的电压,电机的工作磁通就会进入饱和区或磁化曲线的初始区,电机铁心磁导率下降,磁阻增大,磁滞损耗增大而发热,电机的额定功率下降,效率下降;

网友C:
3、而要保持电机工作磁通不变,频率的改变与电压的改变并非线性关系,所以存在一定的困难,这就是变频器驱动器做得好还是不好的关键;

4、电机变频启动时,频率很低,电压也很低,这时磁场小或弱决定了输出力矩的大小,通过调整电压的高低改变磁场的强弱,改变电机启动转矩的大小;

网友C:
5、这样启动转矩做到额定转矩或1.5陪的额定转矩的启动并不是做不到!

网友C:
6、所谓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只是在低频端电压的高低大小控制的合适,磁场恒定而已;

7、初始生产的变频器按V/F=定值的方式驱动,导致低频段电机磁场减弱,输出转矩减小;

8、以后生产的变频器,有的在低频段提升电压,以增大电机磁场,提升启动转矩;

9、再后来生产的变频器,有的就做到了电机磁场恒定,这就是所谓的“矢量变频器”!

网友C:
10、要做到变频时,电机的磁场恒定在额定运行时的状态,最好的方法是在电机变频空载运行时,通过调整变频输出电压的大小,保持电机空载电流恒定即可!

11、也就是说,电机空载电流的大小,反映了电机磁场的大小!有人提出检测定子磁场的方法不可行!!!

网友H:
"九阴真经"练的很深,然后用它的经验去分析"九阳神功",遇到无法理解的情况,那就是方法论的问题了, 电机的V/F控制与矢量控制,或者叫磁场定向控制(FOC)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一个是开环,一个是闭环解耦,这个认识事物的方法就是方法论,矢量控制是电机控制理论和方法上的划时代成就,1899年,Blondel提出双反应理论(直轴,交轴反应),1929年,H.park等人提出旋转变换理论,三相系统转化为两相正交系统,1942年,G.Kron从原型机发展成双轴理论,1971年,德国人F.Blaschke提出了感应电机矢量变换控制理论,使得感应电机的电磁转矩能被解耦出来,单独控制,就像控制直流电机一样。 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和V/F控制理论是毫无关联的!所以说,如果不看几本书,就用V/F的一套概念去分析矢量控制,这九阳神功恐怕很难练成了!

网友I(2010-08-19):
姓刘的别在这妖言惑众了

楼主(2010-09-19):
引用 网友G:

小老虎,

变频器能控制电压,频率.

怎么控制电流  ?

我认为不能!

要能的话,变频器就成精了,成人了.

它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

-----------------------------------------------------

怎么不能?变频器能做矢量控制是建立在强大的计算能力之上的。通过计算控制每相的电压和频率,从而控制各相电流,保证转子始终受到最大的转矩。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C:
引用Frobenius 的回复内容

……,一个是开环,一个是闭环解耦,……

1、所有的闭环、开环控制,都是针对某一个参数或者某一个物理量而言的;

2、你说了那么多、那么远,你能说说你的开环参数是什么?闭环参数是什么???

网友C:
引用Frobenius 的回复内容……矢量控制是电机控制理论和方法上的划时代成就,1899年,Blondel提出双反应理论(直轴,交轴反应),1929年,H.park等人提出旋转变换理论,三相系统转化为两相正交系统,1942年,G.Kron从原型机发展成双轴理论,1971年,德国人F.Blaschke提出了感应电机矢量变换控制理论,使得感应电机的电磁转矩能被解耦出来,单独控制,就像控制直流电机一样。…

1、你能说说异步电机的转速与频率的关系,即变频器的基本理论,是你说的那些理论里能推导出来的?

2、“就像控制直流电机一样。… ”,你能说说直流电机是怎么控制的?直流电机的转矩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J:
矢量控制0.5HZ与50HZ出力是一样的,跟速度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C:
Frobenius 能回答我的问题吗?我的问题是没有争议的及好回答的问题!

网友K:
建议楼主找本变频理论方面的书仔细研读一下关于矢量变频部分的内容

网友L:
实际上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同样是在进行U / f =恒定控制的基础上的。他在低频时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楼主:
看过了 陈伯时先生的书我看不懂

什么这个人站在这里看站在那里看 看的我晕

解耦什么的也看的我糊里糊涂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九阴真经"练的很深,……这九阳神功恐怕很难练成了!

1、为什么不回答简单的问题?

2、你“划时代的意义”是什么?怎么一语不发了?

网友M(2011-11-09):
F = B * I  *   L       B  和 I 是有夹角的,当B  和  I  夹角为 90°时,  F  最大,  B很大,I很大,夹角不是正交,电机同样不出力

V/F 控制只是控制了B的大小和I的大小,,控制不了夹角,,   也就是有些人说V/F 控制控制了频率和电压的大小,模长;

而矢量控制同时控制 B的大小,I的大小,还有夹角   也就是有人说 矢量控制控制了频率的大小 电压的大小 还有相位 ,

矢量控制还叫磁场定向控制(FOC控制) 矢量控制可以实时的保证不管低速也好,高速也好   B 和 I     90°正交, F 最大;

网友N(2012-04-13):
对:支持国产变频关于一句话简单描述:通过一系列的电机数学模型的推导,可以把电机定子电流分解为转矩分量和励磁分量,分别加以独立控制,就可以达到和直流电机独立控制电枢电流和励磁电流同样的效果. 内容的回复:

如何进行独立的控制?我知道是调节转矩给定和励磁给定,但是怎样在进入电机的三相电上反映出来呢

网友C:
1、交流电机,就是交流电机,它有无功功率,不能去掉,不能转换,只能补偿,不可能变成直流电机来控制;

2、直流电机就是直流电机,有人又想到异步电机,想用异步电机的结构解决直流电机的问题;

3、这些想法主要是违反了最基本理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