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KSA-M-400/55KW一种故障的解决

楼主(2007-12-03):
宁波北仑峙头电控设备厂生产的KSA-M-400/55KW直流调速器,在设备正常生产时突然停机,故障表现为:在拉电重上电后,调速电位器从零位往上调时,调速器直流输出电压突然上升后随即降为零。此后再调电位器,直流输出电压始终没有。若再拉电重上电,故障表现依旧。该故障发生时,直流调速器无任何报警指示。后经过现场测量,发现直流电机电枢绕组烧断路了,所幸直流调速器内部可控硅完好。后又检查出驱动线路板上一只驱动集成块(双列直插16脚)有问题,但该线路板上的所有集成块的型号在生产商制造直流调速器时均被磨掉了,无法辩认。在经过核对该线路板的线路、设计原理以及查阅相关资料后,我判定该集成块是达林顿三极管阵列,型号为ULN2003A,替换后该直流调速器修复,现已正常运行近两个月。以上是我的一点维修经验,写出来供大家参考,欢迎大家多多讨论,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字打错了,是“直流电机电枢绕组烧断路了”,不是“烧短路了”。

楼主:
最下面的两个集成块是啥型号还不太清楚,好象属于运放类,改日研究吧。有知道的大侠请不吝赐教,也好让我省点心啦,免得再画线路图、查资料了。谢谢哦!

网友A:
如果能提供图片交流就更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B(2008-08-21):
n你好我可以向你 吗  我的 Q Q  460600772

网友C(2009-11-14):
你好你说的基成块应该是上面横插的两块里的一块是吗

网友C:
写错了集成块写成了基成块了

网友C:
双列直插不是有三块吗,不知是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