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OPC设置 问题

楼主(2007-12-03):
我做过一个项目,用IFIX3.0 OPC 与ABB的DCS通讯,数据都正常,但不定期的IFIX中的部分数据瞬间通讯中断,过一会又自动恢复,请教各位大侠,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用的是F还是M?ABB的人把M也叫小型DCS.

网友A(2008-01-23):
我做过AC800M+IFIX4.0,通讯一直不错,难道是版本的问题?

楼主:
siren:您用的是IFIX服务器方式吗?装了几台ABB OPC SERVER?

网友A:
我用的是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