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02的rs232通讯

楼主(2007-12-03):
我用dvp-eh上的rs485与tp02上的rs485通讯正常,可我使用tp02上的rs232无法与eh的rs232做通讯,请问
1.dvp-eh上的编程口rs232是否可以直接和tp02的rs232接口连机通讯,
2.我的tp02上没有"plc联机"的选择选项,我如何使它选择用rs232,和plc通讯,
3.dvp-eh上用rs232和tp02通讯程序上还用做什么设置吗?

网友A:
可以通讯的

网友B:
通过通讯设定预设通过COM1通讯,参数全部默认,使用PLC编程电缆,就可以通过RS232和PLC通讯

楼主:
请问您说的是plc上的通讯设定吗,设定为com1通讯是吗,我试过的啊,可tp02还是rs485的通讯灯在闪,显示通讯超时。plc程序上要做什么设置吗

网友C:
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tp02的rs485和rs232的通讯设置更改是在tpedit里的工具-tp元件通讯设定预设里修改,当从rs485想变为rs232时,要从新选择com1,每个页面都要注意看是不更改过来了重新传回tp02,再翻页看看每页是否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D(2008-11-07):
请问,COM1,COM2 2个通讯接口,可不可以同时接2个主设备进行数据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