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加锁的功能块?

楼主(2007-12-03):
请叫大家如何查看西门子300加了锁的功能块里的程序呀?记得原来在哪里看到过有解决的方法,但是忘记了,也忘了在哪里看到的了,所以上来求大家帮个忙,有没有知道方法的指点一下,好不?谢谢了!

网友A(2010-08-18):
解锁你需要使用工具,论坛会有下载,不过解完是无注释,无符号表的STL程式。

加锁你同样可以使用那个解锁工具,如果你一定要自己加的话,那么先将你的程序反编译,然后添加保护语句HOW……,最后再编译,编程手册中的关于源程序编程方式中你会看到关于加保护语句的描述。

SFC,SFB无解锁功能,因此这些工具对于SFC,SFB无作用。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