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加了锁的功能块程序?

楼主(2007-12-03):
 请叫大家如何查看西门子300加了锁的功能块里的程序呀?记得原来在哪里看到过有解决的方法,但是忘记了,也忘了在哪里看到的了,所以上来求大家帮个忙,有没有知道方法的指点一下,好不?谢谢了!

网友A:
可以下载个解锁程序来解开哦,到自助资料库搜一把.

网友B:
解锁即可!

网友C:
有密码打开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先试试看,程序方面不回的地方再来请叫.^_^

网友D:
有个小软件一节就开

网友E:
程序快加锁是通过专门软件实现的吗,是西门子的?

网友F:
有专门解锁的软件,但是解锁完的程序可读性很差。还是建议找到没有加锁的原程序。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我下了一个小软件,可以解DB,FC,OB,FB的.但是没有解SFC系统功能的呀,哪里有解SFC的软件呢

楼主:
现在问题是我下了个解锁软件,可是解不了SFC系统功能,什么样的解锁软件可以解以加密的SFC的程序呢?大家给个下载连接或是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