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解惑

楼主(2007-12-03):
    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惑着,现在希望大家帮我走出困惑:
    三相交流电机,空载直接启动的时候启动电流能到几倍的额定电流,我们在选择断路器的时候又该如何去选择呢?如果带负载直接启动,我们该怎样选择断路器?星角启动启动完成后电机的电流跟直接起动启动完成后是否一样?为什么市面上的星角启动器选择的接触器额定电流要比电机的额定电流要小,而且小很多?30KW电机星角启动时,星接触器要接通多长时间断开接入角接触器?如果时50KW呢?
    希望大家帮帮我

楼主:
另外,我还想知道
一般多大的电机我们就需要星角启动,多大的直接启动就可以了
谁有这样的资料,给我一份好吗?
先谢谢了

我邮箱:yuew2006@163.com

网友A:
10KW以上用星角启动

网友B:
10KW以上用星角启动?有这样的规定吗?
能否直接启动,多大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与变压器容量相关,与电网允许的电压降相关。
记得,电机与变压器的比小于1/3可以直接启动。
不过,为避免引起过大的电压降,当电机较大时,也可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C:
这个问题前段时间论坛上讨论过,你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D:
“为什么市面上的星角启动器选择的接触器额定电流要比电机的额定电流要小,而且小很多?”

因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输入端的线电流,而接触器电流是到电动机的那六根电缆线的电流,不是一样的。

额定电流是流过接触器的电流的1.732倍。

网友D:
“30KW电机星角启动时,星接触器要接通多长时间断开接入角接触器?如果时50KW呢?”

时间和负载状况有关系
另有帖子有说明

网友E:
5~7倍额定电流,断路器的选择和电机有关,小电机大10~20A足够了,大电机视情况。因为电机的额定电流是线电流,但是接触器触点通过的电流是相电流,例如20A的电机额定电流计算后20/1.732=11.54,所以接触器的电流可以是小于20A的。
对于相同的负载而言,功率越大的电机的过流能力就越强,所以50kw电机的能力强于30kw,切换时间可以缩短,根据负载情况考虑到星接时电机出力不足,如果电机转不起来,时间不能太长,如果能转动时间越长越好,一般6~18s。

网友F:
三相交流电机,空载直接启动的时候启动电流能到几倍的额定电流,我们在选择断路器的时候又该如何去选择呢?
一般根据电机额定电流,大一个电流等级选择开关就行了。

楼主:
封心的接触器流过的电流是相电流,可以减小。那么为什么接通电机的接触器和角接运行的接触器流过的电流难道不是线电流吗?
小弟没有经验,知道的很少,大哥们多帮助

网友G:
一般情况下,在工厂小于45KW的电机,都可以采用直接启动,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你的变压器容量是否足够大,星角启动是能减小电机的启动电流,因为启动的时候加在电机上的比运行的时候低1.732倍!

网友H:
建议把《电工基本技术》一书好好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