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源有影响吗?

楼主(2007-12-03):
我单位的光标识别仪,原先用的是德国货,发的是绿光源,对红色标识要差一点儿,后看到R55用的是白光,相对感觉好象要理想一点.

网友A(2008-01-04):
R55的检测色差的传感器 而且是彩色色差的
可以简单的分辨颜色还带示教功能,不过如果用不同颜色但色调相同的话效果还不是很好 这时候还是要采用不用颜色的光源加以区分

网友A:
简单点说你可以吧色标传感器比喻成一个有色盲缺陷的人,他只对某1,2种颜色有感应 大部分情况只能是分辨颜色之间的色调不同

网友A:
所以如果你只是分辨色调的话那么一般的色标传感器都可以,但如果是不同颜色相同色调的话就只能采用不同颜色的光源加以区分了
13810023831有兴趣大家可以电话交流

网友A:
纠正一下 如果是你只是分辨色差的话用一般色标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A:
明度、色调和彩度这三种颜色属性的差异来表示。明度差表示深浅的差异,色调差表示色相的差异(即偏红或偏蓝等),彩度差表示鲜艳度的差异。

对不起 是我概念不清 请参考上边的解释

网友A:
我说的概念 都是围绕 明度差 和 色调差 进行的我搞混了请参考上边的定义不好意思

网友A:
明度、色调和彩度这三种颜色属性的差异来表示。明度差表示深浅的差异,色调差表示色相的差异(即偏红或偏蓝等),彩度差表示鲜艳度的差异。
从新解释一下吧..
如果明度差相同但色调差不同 红光源,和蓝光源的检测结果肯定不同
如果明度差不同但色调差不同 那么光源的颜色是不受影响或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