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7-12-03):
    大家好!
    想请问一下,七段LED显示器,它可以显示英文字母,比如变频器的显示,可以显示故障代码。
    但是它的显示与字母是如何对应的呢。有没有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
我前几天应客户要求做的就是你所提到的。我咨询了专业人士,他给我做了快信号放大板,与其匹配,通过连线,外加电源,实现了这个题目。共花人民币400元正

网友B(2008-01-02):
有专用的蕊片,或者自己搭电路做程序。

网友C:
LED显示是的八段数码管,如图,八段数码管分别由一个输出控制(PLC或单片机),当某段有输出时(0或1)时,相应的LED数码管点亮。

网友C:
附上图形。

网友:
各位误解了我的意思了,我不是问它的工作原理,我是问它的显示如何与字母对应起来,比如说字母A,它是用a到g里面的哪几个一同点亮来表示,再比如cde一同点亮时是表示哪一个英文字母。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来全面的说明26个英文字母分别是怎么表示的,因为有的时候看变频器的显示屏,搞不清它显示的到底是表示哪几个字母。那也就不明白是什么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