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楼主(2007-12-03):
我们的server在运行15天后,总要启动一次刷新内存,否则死机。提示为:
your system is low on virtual memory, windows is increasing the size of your virtual memory paging file, during this process, memory requests for some application may be denied .
如何解决?

网友A:
您遇到了传说中的“吃内存”,建议首先检查脚本中的错误。

网友B:
在任务管理器内检查哪个进程“吃”内存的
可以直接在任务管理器内结束,然后在重新启动
同时可以询问技术支持是否版本不对,导致memo leak

楼主:
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吗,当时是瑞士人组态的,两台服务器都是同样现象。后来,老外在国外重新设置了一台备用服务器,运回公司后替换了一台服务器,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另一台老外不给答复。至今解决不了。新的服务器使用发现在操作站的报警栏目内容不能显示,仅显示报警数目。老外解释DDE 设置错误,并说了设置方法,但是按照其说明设置,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