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电容补尝

楼主(2007-12-04):
请问多大的负荷配多少的电容啊?我指电容柜内电容补尝.1250的变压器,1250的负荷

网友A:
一般是选择变压器容量的30%。
个人经验,请参考!

网友B:
跟用电设备的性质有关,若小电机类多,则补偿电容量就大,有时要补变压器容量的60%-70%。是电阻性加热多,哪小多了,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楼主:
忘说了,全是感性负载,我们一般用20kvr的,用它30只,3只柜,每柜10只依上说法还不够?还有高点容量的电容吗?怎样设计电容柜更合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