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2-04):
我想问个问题,三菱PLC中的断电保持中间继电器EEPROM和电容保持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EEPROM (Electrical Erasable Progmmable Read Only Memory)
電擦除只讀存儲器

它和電容保持的區別是,它需要電來擦除內容,也就是說,寫入后,如果用戶不改變狀態,那么即使停電,那么數據將永久保存。而電容這是保存一段時間,當電容中沒有電時,數據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