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路590+直流调速器3

楼主(2007-12-04):
我现在在做一个用欧路直流调速器对一直流电机做正反转控制,知道怎么控制欧路支流调速器正反转的大虾告诉我一下,小第第一次做,所以不懂!

网友A:
我上次配欧路直流调速器时,是用+/-10V电压控制速度,正电压正转,负电压反转。

网友B:
楼上方法非常简单,需要四象限驱动器

楼主:
我那电机是22KW的,电机带动车台左右运行!当碰到左限接近开关时,向反方向运行。碰到右限接近开关时同上!请问能直接正反转吗?需不需要减速后在反转?懂的您给我点指导吧!需要在软件里组态吗?还是直接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C:
用四象限驱动器,用+/-10V电压控制速度,正电压正转,负电压反转.你看一下说明书.车台的往复运行,如果速度高的话,是需要减速的.用一个小点数的PLC控制会使线路简单些.

网友D:
好几种方案,如果不想组态就用限位开关转换+ - 10V电压到电位器上.  组态的话就数字量2个点,一个做正向一个做反向限位开关转换.  加减速是走斜坡的装置默认是10S  可以按你的工艺要求调节。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现在也有点懂这个了!具体遇到什么什么问题我还是会向大家请教的!再次感谢!

楼主:
我是用限位开关的,是龙门刨床上用的22KW的电机,能给我发一个简单的图纸吗?就是限位开关控正反转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