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屋Ovation 逻辑设计组态要求及注意事项

楼主(2007-12-04):
Ovation 逻辑设计组态要求及注意事项
1. DCS 控制系统设计组态工作流程
1. 充分理解设计要求和工艺原理
每个设计人员都要养成看技术协议的好习惯,全面了解整个项目的设备情况和功能要
求。设计逻辑时,不论是参考其它工程还是利用厂家资料,一定要基本理解这样设计的原
理,千万不要拿来主义,不懂可以多问,这样才有助自己的提高。如果设计者真正用心理
解设计原理的话,有些错误是不应该犯的。
2. 要学会利用P&ID 图
P&ID 图本身就是一套很好的学习资料,各个测点、设备的位置,相互之间的关系在上
面标得很清楚,有助于大家对流程的理解和逻辑的设计。
3. 整理出初步的设备和回路清单
开始具体进行功能设计时,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出初步的设备和回路清单,然后根据PI
图核对设备和测点,将每个设备及回路的相关测点在测点清单中按设备和回路标识清楚,
测点清单与PI 图不符的地方、测点分配不合理的地方(例如DPU1 中要用的点分到DPU2
中去了)、根据以往工程经验及厂家资料应有的但测点清单中没有的点,都应该及时向主设
人或通过主设人向项目经理反映,将问题及时消除。
4. 充分利用数据库中的每一个测点
对于每一个设备及回路,设计院提供的相关测点都是有其目的的,或控制逻辑中要用到,
或用于显示和报警,大家在逻辑功能设计中要充分利用这些测点,没用到的测点应认真思
考一下,拿不定主意的可作为问题在联络会上提出进行确认。此外,逻辑中用不着的测点
应在画面中(包括报警画面)适当的地方采取适当的方式显示出来,不然这些测点进到DCS
系统中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5. 逻辑图是严格的工程语言
在画逻辑图时,大家一定要本着严谨的态度,该画的线、该写的测点名和描述应该写上,
不该画的线就不要画。例如,设备驱动级逻辑图全一个样,启停(开关)允许条件、联锁
条件、顺控请求全部连接到驱动级块上,又不写点名,叫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究竟哪些
有,哪些没有。操作按钮及设备状态、控制指令当然应该都有,但启停(开关)允许条件、
联锁条件、顺控请求是否都有就不一定了,实际有的就应该连上线并标出点名(包括GP
点),没有的就应该将线取消。画逻辑图的确是有一定的工作量,我们大家共同想办法尽量
减少这方面的工作量。
6. 编写功能说明书时一定要按照给定的标准格式书写(格式、字号、内容请看样板)。
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设计部技术文件 SJB- 05-JS09
3 OF 9 3
按以上工作流程做,可能会多花一些时间,但实际上正式组态前,准备工作做充分一些,
就会减少以后用于修改的时间,另外,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每做一件事情,都
应尽可能地对自己的能力有所提高,对自己地成长有所帮助,不要为工作而工作,不求甚
解,就象应付差事一样,这样时间没有少花,效果还不好,可以说对工作、对自己都是不
负责任的。我们会尽可能地把一些好的工作经验、工作方法传授给大家,将工作不断的规
范化,给大家答疑解惑,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和进步,俗话说“师傅带进门,修行在个人”,
衷心希望大家都能在工作中较快地成长和提高。
7. 设计部项目主设负责系统、数据库维护
工程项目在组态阶段,由设计部项目主设负责系统、数据库维护,工程师站密码由项目
主设设置和授权使用。组态工作应有条不紊地进行,没有项目主设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擅
自进行系统配置的修改和设备的转借。系统进入工程组态后将不允许非组态人员上机进行
各种学习和试验,如有特殊情况需经项目主设同意并采取保护措施后才可进行。组态期间,
一般不允许将笔记本电脑连入系统,如有需要,一般由项目主设人来完成。
2. OVATION 组态前需要确认的问题
功能 No: 内容
数据库 1 SOE 所在站号、数量
2 马达、电动门的点名:词冠、词根。描述:词冠、词根。
3 马达I/O 点分类型:命令是脉冲信号or 持续信号(变频器)、电气故障、远
程就地、联锁DI、电流
4 电磁阀I/O 点分类型:单线圈、双线圈、命令是脉冲信号or 持续信号、失电
开、失电关。
5 电动门设备I/O 类型:输出为脉冲or 持续状态、有无电气故障。
6 可停在中间位置的电动门:命令输出为3 点(开、关、停)、2 点(非脉冲)
7 远程控制器、远程I/O 的标识已明确。
8 独立控制器(DEH、FSSS、ECS、ETS)已经明确。
9 控制器划分原则:按工艺、按功能
10 检查重点名、检查重描述
11 特殊开关量点的SET、RESET 描述
12 常闭DI 点已经标识or 没有
13 DI 查询电压:24VDC、48VDC、220VAC
14 DO 点输出触点数量要求:1 个常开触点、1 常开+1 常闭、其它特殊要求已经
明确。
15 DO 点输出容量要求已明确:直硫、交流、触点类型(常开、常闭)、数量(对
非典型的需明确)
16 用于保护的DI 点的控制器之间共享方式:通讯接受点、增加DO/DI 点
17 热耦的温度补偿点(热电阻)已经考虑
18 没有量程的点已经标识及标识特征说明
19 对4-20mA 的AI 点,DCS 供电已经标识
20 数据库的不确定性
SCS 1 确定用户希望的设计模板或者参考系统,以及期望的具体含义(画面、典型逻
辑等)
北京国电智深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设计部技术文件 SJB- 05-JS09
4 OF 9 4
2 确认:马达I/O 点类型:命令是脉冲信号or 持续信号(变频器)、电气故障、
远程就地、联锁投切DI、电流
3 确认:启停操作是否需要确认。
4 确认:电动门设备I/O 类型:输出为脉冲or 持续状态、有无电气故障。
5 确认:可停在中间位置的电动门:命令输出为3 点(开关停)、2 点(非脉冲)
6 确认:电磁阀I/O 点分类型:单线圈、双线圈、命令是脉冲信号or 持续信号、
失电开、失电关。
7 核对各设备的I/O 点在已经确定的各类型的范围内,列出缺少的I/O 点。
8 确认典型的设备温度(轴承温度、线圈温度)是否作为跳闸判断信号。
9 确定需要投备用的设备。
10 明确设备类型,确定可借鉴的设计参考。
11 明确:风机类型(离心、轴流)、泵出口是否有逆止门。
3. OVATION 系统组态规定
3-1. 各种逻辑的编号(FSSS、SCS、ECS)
1. 建议图号sh000 做图纸目录。
2. 建议sh001~99 分配给信号预处理用(如RTD 断线保护),具体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其他
专业协商确定。
3. 建议sh100~199 分配给MCS 用,具体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其他专业协商确定。
4. 建议sh200~799 分配给顺控步序、马达、电动门、电磁阀及电气开关等设备等,具体
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其他专业协商确定。
5. 建议sh800~899 作为机动。具体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其他专业协商确定。
6. 建议sh900~999 分配给报警算法、累积算法及其它杂项。具体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其他
专业协商确定。
7. 通常设备的控制逻辑在5 幅SAMA 图中完成,控制逻辑多的设备可在10 幅SAMA 图中完
成。这些图包括设备驱动级图、允许条件图、联锁条件图、备用方式选择逻辑图、A/B
选择逻辑图等。
8. 6KV 大马达设备(如送、引、一次、给泵、凝泵、磨、给)占用10 幅SAMA 图。
每个控制器先完成大马达设备逻辑,再完成其它设备。
9. 如果1 个设备占

网友A(2010-01-06):
大家对交流,就会提高

网友B:
有相关西屋功能块的资料吗?或者是培训资料也可,发个电子邮件过来,谢谢
63938321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