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讲解一下各位:

楼主(2007-12-04):
      请各位说明一下?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常用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低压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高压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高压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这里的意思?
帮帮忙了?

网友A:
按功率计算电流的口诀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5692&page=1

网友B:
整个没看明白只能说语文课你是不是都睡觉了~
比如说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就是说三相电机,220V供电的,电机功率是10KW,那估算他的电流就是 10*3.5=35A。其他道理一样~

网友C:
早点改行算了。

网友D:
讲得是不同电压等级下电机功率与电流的简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