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电温控器
厦门宇电OPC服务器使用方法

楼主(2007-12-04):
OPC 服务器软件可以在厦门宇电网站下载,完全免费,已有客户应用于IFIX,WINCC,LABVIEW。
软件界面
首先,初次安装完“厦门宇电仪表OPC服务器”后会在程序栏上出现
点击“宇电OPC服务器”就可以手动启动它。同时在系统托盘上出现了 图标,表示OPC服务器已启动运行中。在图标上右键弹出
小菜单上点击“恢复窗口”就出现软件的界面(上图,但按钮都显示为灰色无法点击,为锁定状态),此时软件处于运行状态,要配置服务器就要先解除锁定状态,先点击“切换到设置状态”,弹出操作认证窗,默认密码“XMYD”。
确定后,按钮状态才真正如上图“软件界面”所示。
简单配置方法:
1、 先点击“增加”,添加一个串口。
名称自定,串口号按实际情况定,刷新周期100ms以上,通讯延时30ms以上,也需要根据现场的通讯情况确定。
2、 单击添加好的串口,再点击“增加”,添加一个仪表设备。
名称自定,站号就是实际仪表的地址号,型号要和实际的仪表对应好,它会帮助你添加该型号所有的变量。
3、 单击添加好的仪表就会在右边窗口显示该仪表的所有变量。添加完一台后可以再点击串口号添加其他的仪表。(同理串口也可以再添加,先点击上一级设备即可)
注:确省配置保存在宇电仪表型号相应的ini文件中。例如AI708仪表对应的缺省配置文件为AI708.ini,具体格式见AI708.Ini。(C:\Program Files\YDOPC\Bin\AI708.ini)。配置文件可以修改和增加新出场仪表可以通过修改modal.ini文件增加到型号列表,然后按照格式建立相应的缺省配置文件即可。
自动添加好的数据变量如上图,此时数据是读不回来的,请先点击“保存”,保存此次的配置,然后点击“退出”,会提示输入密码,可防止误操作。软件重新运行后就自动启动了OPC服务器功能。再回到软件界面就可以看到软件读取的数据了,数据为整型,无小数点,实际显示的浮点数据需客户端组态。
附录:
1、 本OPCSERVER协议为2.0兼容1.0(某些非标的1.0软件除外),由OPC会员协助OPC快速开发工具开发。软件采用客户端启动方式,当本软件监测到有OPC客户端在连接宇电OPC服务器时会自动启动,但不自动关闭。手动关闭方式需要密码。
2、 日志可以帮助你了解实际的仪表通讯情况,更好的配置OPC服务器。
3、 因通讯协议的关系,一个串口不宜连接过多的仪表,请客户按实际连接时的刷新速度考虑。
4、 工程实际上电连接多少台仪表就在OPCSERVER中配置多少台仪表,不上电备用的仪表请不要配置,OPCSERVER中出现通讯中断的仪表会大幅度降低整体数据刷新速率。

网友A(2009-05-11):
我安装了opc服务器后无法添加串口是为什么?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