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3.x中OPC Clien与厦门宇电OPC server通讯的配置

楼主(2007-12-04):
 IFIX OPC Client与厦门宇电OPC Server的配置和使用
    Intellutinon公司的IFIX软件在国内非常通用,性能稳定功能强大,界面友好,最重要的是一直都支持OPC功能,即可以作为OPC服务器,也可以作为OPC客户端。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AI系列人工智能调节器应用的范围也非常广,涉及到各个工业及科研领域。但是IFIX软件中却没有厦门宇电仪表的驱动,实际上大多数国内仪表,在IFIX软件中都是没有驱动的,毕竟IFIX是国外的组态软件,这也使IFIX的用户使用性价比高的国内智能仪表成为一个难解决的问题,除非自己做驱动程序或恰好该仪表通讯协议符合MODBUS兼容协议。但厦门宇电OPC Server软件的出现解决了该问题。下面将详细解说将厦门宇电AI系列人工智能调节器上的数据通过OPC读取到IFIX数据库中的过程。
3.1 厦门宇电OPC Server的配置和使用
    宇电全系列仪表标准OPC2.0 SERVER软件可以在厦门宇电网站资料下载区下载,按《厦门宇电仪表OPC服务器帮助》正确安装后,运行该软件会在桌面右下角任务栏中显示 ,右击恢复窗口按钮后继续按照帮助配置,添加1个COM口,5个宇电仪表(地址分别0,1,2,3,4)后保存设置,重新运行该软件,在下位机宇电AI系列人工智能调节器和计算机串口通讯正常的情况下见图2

点击com下的设备,右边的参数数据会实时刷新,说明OPC Server与下位机仪表通讯成功。
*BIN设备为起始位置因为IFIX OPC Client的原因需要闲置,后面会详细说明。
3.2 IFIX OPC Client的配置和使用
    安装完IFIX,桌面上出现多个IFIX图标,然后先安装好“OPCDrv OLE for Process Control Client,Version 7.32c”驱动,如果没有该驱动软件可以向软件销售商索要。先进入SCU系统配置,在SCADA组态的I/O驱动器定义中加载OPC驱动,安装完成后SCU里就出现了OPC这一项,双击进入“I/O Driver Server Connection”界面。如图3

    在“I/O Driver Server Connection”界面请选择“使用本地服务器”,服务器名称是“opc.yudian.1”然后点“下一步”进入PowerTool。
    PowerTool是IFIX的OPC客户端软件,所有配置工作都在这里完成,它主要用来连接OPC服务器。如图4

该画面为PowerTool出现的第一个界面不用设置,右面文字框内的数字分别表示左面树型结构的数目。左面OPC根目录下有默认的一个服务器名称,这里我改成了“yudianopc”
  “yudianopc”连接的服务器是OPC Server for Yudian Instruments,选择opc.yudian.1。服务器位置还是选择“本地”,同时需要在Enable打上勾表示启用。左面树型结构中的数据组名称改成了“ai1”如图5

在数据组界面,I/O选项中的异步(Asynchronous)和同步(Synchronous)信号。异步为数据有变化时才更新,或看门狗超时才访问OPC服务器;同步为定期访问服务器。一般模拟量用异步,开关量用同步。数据组的Enable也要勾上。其他参数对通讯影响不大可以默认。如图6

    在数据项界面如图7,数据类型设置为“signed”,然后用”Browse Server…”按钮进入服务器数据项的选择画面如图8。选择完成后“OPC Item Settings”会相应的改变。数据项的Enable也要勾上。

*OPC.yudian.1的第一行“Branches:”数据项不可用,需要在宇电OPC服务器实际连接的仪表驱动前加了一个空的驱动BIN设备。
在以上设置全部正确的情况下,先在左面的树型结构中选择一个数据项,然后点击菜单“Display Mode”下的“数据状态”按钮,接着点击菜单栏上的绿色箭头,运行OPC Client。图9中显示的就是OPC Client与OPC Server通讯正常的情况,通讯正常的标志是“Data”项的显示为GOOD。

3.3 IFIX数据库于IFIX OPC Client的连接
    如图10,在数据库管理器中建立一个模拟量输入变量,I/O地址是不可以选择的必须自己按照默认格式逐个填写[server;group;item;access]四项缺一不可,否则报错。例子中填写的是:yudianopc;ai1;com.518-1.HIAL;No Access Path。硬件选项选择Signed。工程单位先确定好数字范围0-10000,其他默认。点击保存按钮后变量添加到列表中,接着再次点击存盘按钮,保存列表,然后在表格上右击选择刷新,该变量的当前值就显示出来了,如果当前量位置显示“????”,说明连接或设置有错。

3.4常见问题处理
前面已经说明了数据传送的过程。厦门宇电OPC服务器软件直接与仪表硬件通讯,IFIX OPC客户端PowerTool从OPC服务器上读取数据,提供给IFIX数据库管理器使用。
3.4.1 数据库的启动顺序:
1)启动OPC服务器。在启动过程中,要连接控制器,可能会在连接的控制器上显示红X,提示找不到所要的OPC文件,这时就要从组态的那台电脑上把工程文件DCSProj拷到本机,连接控制器时,手动指定DCSProj中OPC配置文件的位置。OPC配置文件包含了数据点名等的信息。
2)启动OPC客户端PowerTool。打开相应的导入文件,点击绿三角,进入运行状态。从停止到运行要等一段时间。如果很快得进入了运行状态,要看一下SERVER的设置是否为LOCAL。OPC数据结构是树形的,依次为SERVER,GROUP,ITEM,这三层都有使能端ENABLE,要将ENABLE勾上对应的数据项才会进行通讯。所以要保证所有的这三层的都ENABLE勾上。
3.4.2 画面上数据点显示问号:
如果在画面上显示问号,则在FIX数据库中此数据点也会显示问号,这表示数据还没有读上来,如果是刚启动,则要等一会儿。如果问号一直存在,就要在PowerTool中找原因。对于某些输出的点,如果一定时间(默认为五分钟)没有数据存取操作,则将数据状态置为BAD。可以先将数据项ITEM置为DISABLE,然后再ENABLE,如果OPC中的确存在这个点,则数据状态等一会儿就会变为GOOD。另外一种办法是将数据项ITEM的访问时间设为Disabled,则PowerTool会一直更新这个数据项,不超时。如果数据项仍为BAD,则要打开OPC服务器,手动查找数据库中是否真的存在这个点。路径设错会出现这种情况。
IFIX数据库对AI、DI会一直读取数据,一般不存在访问超时的情况。如果是AO、DO点,画面不对这些点进行写操作,IFIX数据库会让这些点超时,这时数据库里显示问号。例如,某个设备在画面上的联锁投入和切除按钮,它们的写值与读值连的是同一个变量,如果不将数据项ITEM的访问时间设为Disabled,则一段时间之后,画面上这两个按钮会显示红色,点任何一个按钮则颜色恢复正常。这是因为点击这个操作将这个变量激活,系统重新对这个点进行计时,直到下一次超时再将此变量退出活动状态。
此外,当控制器发生故障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3.4.3 有前景的画面对象显示红色
红色是IFIX的系统报警色,如果此前景对应的数据点通讯故障,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上一段提到的情况。
3.4.4 数据显示不正确:
可能的原因:
1)检查IFIX画面数据连接是否连到了相应的数据库点。
2)检查CBM中对应测点的量程范围是否设对。
3)检查通道信号。
3.4.5 数据库管理器中变量的I/O地址格式错:
格式必须是:[server;group;item;access]

网友A:
To: 黑杰克

deng_ip 说你在买广告,deng_ip,对吗?你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