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伺服参数调整的是不是合理??

楼主(2007-12-04):
我调好参数后,怎么才能知道参数调的合不合理。用手摸感觉不出来,调好的参数,当我伺服速度加快后,用固定的加减速时间(慢速和快速一样),感觉上速度快的时候有点摆动。是不是速度快的时候加减速太快,手放上去有点震动的感觉??

网友A:
参数好不好,没有直接的量化标准,只能够是看远东状况是否恩能够满足要求。而这个标准,也不单是考核参数,也同时考核硬件。同样的加速时间,个人认为不是个好主意。另外,感觉“有点摆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调参是一个经验和主观因素过重的环节,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满足使用需求,不过确实很难有量化的客观评价标准。

楼主:
刘斑竹你好
--------"同样的加速时间,个人认为不是个好主意"
是不是要在程序里根据设定的脉冲频率相应的调整加减速时间呢???
--------感觉“有点摆动”是什么意思?
应该可能是有过冲,就会有点回摆吧。

网友B:
过冲说明参数不合适有超调,原则上讲与加减速时间没有太多关系。

网友C:
有些情况,是靠经验积累的,适合现场需要就可以了

网友A:
“是不是要在程序里根据设定的脉冲频率相应的调整加减速时间呢???”
一致的加速度比一致的加速时间要好一些。

“应该可能是有过冲,就会有点回摆吧。”
可能是减速太快了,电机响应不过来。也许可以通过调整参数改善,也可以降低减速度,延长减速时间。

楼主:
"一致的加速度比一致的加速时间要好一些。"
我所用过的控制器还没有这个功能,一致的加速度就是要一致的输出扭矩,而我用的控制器一般只有指定加减速时间。。(一般用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