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宇电AI-301M型开关量I/O模块的广泛应用

楼主(2007-12-04):
应用案例
    从AI-301M出现那天起就注定了它广泛的用途。AI-301M最多支持10个I/O点,一台仪表可支持不同点数的输入和输出,比PLC配置灵活;开关量输入除了可以输入开关状态外,还可以“捕获”4路断开至接通的跳变,以适应按钮开关的输入。
一、重结晶控制系统

    上图是某结晶罐的结晶控制系统,在该系统中(红色框部分)使用了一台AI-301ME5L5L5L4I5I5用了9个I/O点,4个输出点用于手动控制水泵的启停和水温调节的方式,5个输入点用于采集显示搅拌电机旋转、冷水泵动作及调节阀的状态用动画来显示。
二、温度开关检测系统

    上图是某电子器件生产厂家抽检成品温度开关的检测系统,由3台AI-301ME5I5I5I5I5I5构成,全部使用开关量输入模块,可同时检测30 个温度开关,大大缩短了抽检时间,并制成与温度关系的报表保存。
三、冷库设备监控系统

    上图为某冷库设备有限公司采用10台AI-301MI5I5I5I5I5I5同时监控20个冷库的进气、排气、化霜状态在同一画面显示,并将相关数据制成报表保存。
四、燃气钢丝热处理系统

    该热处理加热监控系统使用了4台AI-301ME5I5I5I5I5I5共37个I/O点,主要控制和检测冷却风机,加热器,煤气喷嘴电磁阀,进水电磁阀,煤气浓度报警器等多个开关量输入输出设备。
五、油田贮藏罐

    某油田贮藏罐使用一台AI-301M输入模块和触摸屏电脑CE系统采集贮藏罐高高液位报警的开关量在监控软件上显示。
六、高速造粒

    在某高速造粒监控系统中使用了2台AI-301ME5I5I5I5I5I5S来采集显示12个开关量输入点,主要是各种风机和电磁阀的状态。
操作使用

    AI-301M有6个模块插座,你可以按照不同功能选择模块实现对开关量信号输入输出的功能。其中COMM(RS485)专用于安装通讯模块与计算机通讯;其他M1、M2、M3、M4、M5都可以安装2路开关量输入或1/2路继电器输出模块,其中M1还可以安装I2频率输入模块。
    可安装的模块
    L1/L2:单路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开关输出模块
    L4:单路大容量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开关输出模块
    L5:双路继电器常开触点开关输出模块
    S:光电隔离RS485通讯接口模块
    I2:单路外部开关量/频率输入接口
    I5:双路外部开关量/频率输入接口,干接点,即外部输入为开关量信号
    模块如有损坏或需要变更功能是,用户也可自行将仪表的机芯抽出,用一字螺丝刀拆下原模块,按标示装上新模块,有时需上电后改一下参数,这就是模块化的优势使用非常方便。
    以昆仑通态MCGS为例,AI系列仪表与监控软件通讯非常方便,通讯协议采用AI系列仪表通用的AIBUS兼容通讯协议,对与MCGS和组态王6.5只要地址(1-100)和波特率(设置9600)对应就可以实现正常数据传输。如使用其他组态软件可使用针对AI系列仪表开发的OPCSERVER1.0软件过渡进行数据传输。
    开关量状态读取:执行读指令,仪表模块上的开关量状态按D0D1D2D3D4D5D6D7D8D9的顺序,由低到高按二进制码顺序排列在参数编号R10中,它的数据低10位(D0-D9)表示对应的开关量状态。举例MCGS中的操作。
    第一步!SetDevice(设备0,6,"write(r10,变量R10H)")读取参数R10的值
    第二步H0=!BitTest(变量R10H,0)分解出第0位赋给开关量H0
    第三步在图上显示开关量H0。
    开光量状态输入:要使AI-301M上的继电器工作,向参数编号R10写入对应状态字即可。举例MCGS中的操作。
    第一步变量变量R10H=!BitClear(变量R10H,0) 或变量R10H=!BitSet(变量R10H,0),给变量R10H的第0位赋0或赋1
    第二步!SetDevice(设备0,6,"write(r10,变量R10H)"),直接把变量R10H下传仪表。

楼主:
AI-301ME5I5I5I5I5I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