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

楼主(2007-12-04):
前不久碰到一个问题 一个本来正常工作 的电机突然不工作了 接触器发出嗡嗡的叫声 原来接触器线圈一端接一火线 另一端接地 火线虽然过来了 但接地不好 故出现故障 我想请教大家 这种接法安全呢 还是采用零地分开的接法安全

网友A:
最好是分开接,规范是不允许混接的

网友B(2008-10-16):
接触器线圈一端接一火线 另一端接地-------不妥,还是接零线别接地线,否则就是个安全隐患

网友C:
最好是接零,接地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