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降

楼主(2007-12-04):
进线空开有产生压降的可能吗?

网友A:
应该没有

网友B:
肯定是有一点的,不然怎么会发热?

网友C:
大小不同而以,任何导体都有。

楼主:
压降有可能很大吗?能到多少?现在我这儿变频器报电压故障,测量空开两侧却有压降

网友A:
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空开两端有没有压降也是相对的.

网友D:
我怎么觉得这句话像是个科学家说的呢

网友E:
空开到变频器的距离有多长?加进线电抗器了吗?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欢迎咨询13325215833

楼主:
在隔壁电柜里,电抗滤波全有
谢谢科学家

网友F:
你有点钻牛角尖了

网友F:
一般情况下不要装电抗器,这样会使输出功率下降.装电抗器主要是减少变频器对其它设备及电网的干扰

楼主:
和呵呵,不钻牛角尖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G:
断路器上的压降可以忽略

网友H:
如果测量空开的上下侧,有电压,说明触点接触电阻过大,必须更换.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