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485BD读不出台达变频器数据

楼主(2007-12-04):
昨天用FX2N与台达VFD-M变频器实验了下通讯,奇怪的是可以写进去,并且可以启动、停止变频器,但读变频器当前输出频率的时候却读不出来,不知道为何,请大虾指点,读的指令如下
LD M8000 RS D10 K17 D50 K19
中间程序省略,太长,ASCI转换与帧误值计算的
LD M8123 BMOV D50 D600 K10 RS M8123
LD M8000 HEX D604 D800 K4
END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不过到现在还没解决.共同研究!!!

网友B:
各种原因。

网友C:
看来你是用ASCII方式通讯
需要注意的是接收的字符包括冒号、头码以及尾码,看你发送的数据长度是K17,接收的是K19,接收的字符长度应该比发送的长度多3个,你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D:
你分配给接收的数据寄存器K19少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
piziy,你好,我按照你的提示更改 RS D10 K17 D50 K21
参照台达手册的格式,数据应该在D54、D55里面。然后我将读到的数据用MOV指令MOV出来监视,发现每发送一次频率(1111,即11.1Hz)
一次,监视到的数据就变化一次,从D60开始到D70的数据是不变的。
我发1111的目的就是想看哪几个连续的存储器里数据是一致的,这样就好发现数据到底在哪个里面,哎,还是失败!

网友B:
3A 30 31 30 33 32 30 30 31 30 30 30 31 33 41 0D 0A
StopBits: 2 stop bits, Parity: No parity, WordLength: 7
你用这个试试

楼主:
谢谢通讯网指点,按你的意思
第一步: 用M8000设置D8120为H0C88,同时SET M8161,同时执行
RS D200 K17 D50 K21
第二步: 由M4的上升沿将你给的这17个数据MOV到D200--D216
第三步: 由M4的下降沿SET M8122
第四步: M8123 RST M8123
第五步: 用M8000将D50--D70数据MOV出来监视
结果(D50-D70里的数据,D67以后为0)如下
3A 30 31 30 33 32 30 30 31 30 30 30 31 33 41 0D 0A(晕,把发的又都收回来监视了)
1号站,读,2001 里的0001,是不是应该读2103啊?

网友B:
StopBits: 2 stop bits, Parity: No parity, WordLength: 7
这个对么?

楼主:
2停止位, 无奇偶效验, 7位数据位
b3=1 b2、b1=00 b0=0 即 H8
H0C88,即使用FX2N485BD,9600,2停止位,无奇偶效验,7位数据位,变频器也是7,N,2
谢谢通讯网

楼主:
3A 30 31 30 33 32 30 30 31 30 30 30 31 侦误值(33 41) 0D 0A
通讯网,好象LRC侦误值33 41算错了,我算的是44,41,我改下再试试

网友B:
3A 30 31 30 33 32 30 30 31 30 30 30 31 44 41 0D 0A
确实应该是44.大失误啊!昨天粘贴的时候失误。

楼主:
还有专门的软件算LRC效验!!!可怜我一个一个的用笔加
通讯网,我发留言你拉!

网友E:
D600表示STX
D601,D602表示变频器站号
D603,D604,D605,D606表示频率读出
不知道对不

网友F:
通讯方面的问题值得我关注!通讯网的软件是自己用VB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