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220V二相三线供电负载的电流如何计算?

楼主(2007-12-04):
1、供电状况:220V单相,负载电流计算:电流(安)=功率(瓦)/220V*功率因数;
2、供电状况:380/220V三相四线,负载电流计算:电流(安)=功率(瓦)/1.73*380V*功率因数;
3、以上是常见的两种供电方式,如果供电为380/220V二相三线,负载电流计算怎样?

网友A:
380/220V二相三线...两相线一零线?是什么设备?
2、供电状况:380/220V三相四线,负载电流计算:电流(安)=功率(瓦)/1.73*380V*功率因数; 这计算公式只适用于三相平衡负载(例三相电机).实际计算应该是Ia=Pa/220V*功率因数...... 也就是说:不管设备是单相、两相、三相或者是多相,决定其电流的是每相的功率与其使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