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指令

楼主(2007-12-04):
我有一台EH型的台达PLC,用Link指令控制9台变频器的开停机及频率的写入,另外还想写入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加减速时间的参数和开停机,频率的参数不连续呀,高手们,给指点一二呀!
谢谢了!

网友A:
TO:hanyun
不连续就没有办法使用Link完成了!你可以通过编程(MODRD/MODWR)实现

楼主:
TO:lesing
Link指令里有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区别?

楼主:
我即想用Link指令还想用MODRD/MODWR,那么是不是通过控制M1350就可以实现通断呢?

网友B:
有几个参数需要设置,如M1350 M1351等
另外需要设置读取初始地址,以及读取的笔数,看一下LINK的说明,写的很清楚

楼主:
我是想问一下,如果我想用Link指令,就让M1350通,如果我想用MODRD/MODWR指令,就让M1350断,这么做可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