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HM的备份过程和步骤

楼主(2007-12-04):
Honeywell HM的备份过程和步骤   1.      在UCN状态画面上, 将NIM节点和APM节点手动存储CHECKPOINT文件. (选中节点后选择SAVE DATA) 2.      如果系统中包含AM节点, 手动存储AM的CHECKPOINT文件. 3.      准备2-3张ZIP盘. 4.      如果系统中的操作站为GUS, 则需要首先将ZIP盘做成虚拟盘; 如果系统中       的操作站为US, 则直接将ZIP盘插入ZIP驱动器即可. 5.      从工程师主菜单画面进入COMMAND PROCESSOR, 键入如下命令: BACKUP PN:NN $FMM 然后根据系统的提示进行备份 NN为HM的节点地址,     MM为ZIP盘所在的驱动器号 6.      按如下步骤备份历史组: 1)      进入NCF的VOLUME CONFIGURATION, 再进入CONTINOUS HISTORY项, 记录每一个单元里有多少个历史组 2)      进入NCF的UNIT NAME, 记录每个单元的序号 3)      进入COMMAND BUILDER项, 用RECONSTITUTE MULTIPLE命令生成历 史组的DB文件至软盘.在执行此命令之前需要输入DB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 以及历史组的列表文件名. 注: 列表文件在COMMAND PROCESSOR 里用EDIT 命令生成       历史组在系统里的命名方式为$CHNN(MM)       NN为单元的序号,      MM为历史组号

网友A(2008-11-05):
好,正好想了解一下备份的知识。

网友B:
高手,我顶!

飘。。。。

网友:
好!我来顶一下。再搞个更换HM的更佳。

网友C:
了解一下备份的知识

网友D(2008-12-21):
有PKS的备份和恢复过程吗,呵呵,我都忘了啊

网友E:
请教用普通工控机替代霍尼韦尔系统安装时用的dell470图形站的方法。多谢了。

网友F(2009-10-30):
顶一下,支持!有内容。

网友G(2019-04-14):
初来乍到,学习学习,看看是不是我需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