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E21浊度计的使用调试

楼主(2007-12-04):
CUE21仪表使用于测量浊度比较低的场合:

Introduction and Configuration of Turbimax CUE21
CUE21介绍和组态 Introduction  仪表介绍   n     The turbimax CUE21 process turbidimeters have been designed for on-line measurement of the turbidity of process water and drinking water.The infrared light instrument CUE21, meets the design criteria on turbidity measurement specified in ISO 7027 and DIN 27027 浊度仪CUE21设计用来进行在线测量工艺水和饮用水中的浊度值,CUE21是红外线光源仪表,在浊度测量上满足ISO 7027和DIN 27027标准 Scope of delivery 到货范围 n     1 turbimax CUE21 turbidimeter CUE21浊度计一台 n     1 field terminal box 接线盒一个 n     1 flow through assembly 流通组件1套 n     1 desiccant pack 干燥剂包一个 n     1 cuvette (single pack) 玻璃测量杯一个(单包装) n     1 tubing kit including (管连接件包括以下) -         1 shutoff clamp 截断夹1个 -         1 backpressure valve 背压阀1个 -         2 connecting tubes with fittings for flow through assembly带流通组件的连接管2个 -         1 drain vent screw (used in pressurized systems)放空螺钉用于压力系统 Installation introduction 安装说明 n     Turbimax CUE21 is designed for wall mounting. CUE21 设计用于墙体安装 n     Operating temperature 0—50ºC 仪表工作温度 0—50ºC n     Leave a free area of approx 0.2m above the instrument .this ensure enough room for calibration and cuvette maintenance 仪表上方保证有0.2M 的空间,保证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校验和维护 n     Mount the instrument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the sampling point to ensure a quick response time (within 2—3m) 安装仪表要尽量靠近测量点(一般在2-3M) Desiccant pouch 干燥剂 Turbimax  CUE21 is equipped with a  continuous vapor purge system, A replaceable desiccant pouch in the lower portion of the instrument dries the air.System heat is used to warm the air, A fan inside the instrument continuously circulates heated air around the optical well and the flow through cuvette CUE21带有连续的水蒸汽净化系统,仪表内部的最下面放有可以更换的干燥剂包用来干燥空气,系统加热用来加热空气。仪表内部的风扇使热空气在光源器件和流量测量杯间进行连续的循环。 Installing the desiccant pouch 干燥剂的安装 n     Unscrew the four corner thumbscrews 打开仪表上方的四个螺钉 n     Remove the electronics half of the instrument 将仪表内部的电子器件部分取出 n     Open the bag protecting the desiccant pouch and install it with the humidity indicator in the desiccant tray assembly(once the bag is opened, install the desiccant pouch immediately to prevent premature degradation of the desiccant 打开干燥剂保护袋,将湿度指示标签和干燥剂一起放入干燥剂托盘附件(一旦这个保护干燥剂的袋子打开,尽快的安装干燥剂以防止干燥剂过早的失效) n     Replace the electronic half of the instrument and tighten the four corner thumbscrew again 将电子部件放回仪表内部,拧紧4个螺钉 Note:To prevent premature saturation of the desiccant, it is  recommended to Keep the measurement chamber cover at any time 注意:为了防止干燥剂过早的饱和,建议任何时候保证测量仓的盖子要关闭. 关于安装图形参见说明书 Cuvette 测量杯 n     The ultrasonic cuvette must be completely dry before it is inserted into the sensor, if there is any visible moisture present on the cuvette or transducer, there is great risk of damaging the sensor electronics and transducer 测量杯在插入传感器前要保证它是完全干燥的,如果测量杯或传感器上有任何可见的潮湿水珠存在,传感器的电子器件和传感器将会有损坏的危险。 Installing the cuvette 测量杯的安装 n     Check that the cuvette is clean and free of scratches or marks 检查测量杯是否清洁,要保证没有滑痕 n     Remove the flow head of turbimax CUE21 打开CUE21的流量头(顺时针打开流量头) n     Carefully screw the cuvette into th

网友A(2008-07-27):
我不小心按错,出现校准错误,不能返回AUTO,复位也不行,估计只能重校表。QQ253247252这位大姐能否指点

网友B:
多少人名币????/

楼主:
不用,你详细看一下说明书,应该有一个功能可以回到出厂设定,没有问题的

楼主:
不用太着急,我记得我做过复位的操作。可以的。

网友A:
谢谢了DAMTDI,我在没有看说明书的情况就乱按,教训

楼主(2008-08-28):
对:liumang 关于

我不小心按错,出现校准错误,不能返回AUTO,复位也不行,估计只能重校表。QQ253247252这位大姐能否指点

如果你用的是CUE21 有个功能可以返回出厂状态

不过如果有条件的话重新标定会更好点

内容的回复:

网友C(2012-12-21):
好,非常好,就是再完整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