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和FC的区别详解

楼主(2007-12-04):
用西门子PLC编程时,可以用到功能块FB和功能FC(FB、FC都是组织块)资料上说FB与FC都可以作为用户编写的子程序,但是我不明白这两个组织块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阿?在应用上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FB--功能块,带背景数据块
FC--功能,相当于函数
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FC使用的是共享数据块,FB使用的是背景数据块
举个例子,如果您要对3个参数相同的电机进行控制,那么只需要使用FB编程外加3个背景数据块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您使用FC,那么您需要不断的修改共享数据块,否则会导致数据丢失。FB确保了3个电机的参数互不干扰。

FB,FC本质都是一样的,都相当于子程序,可以被其他程序调用(也可以调用其他子程序)。他们的最大区别是,FB与DB配合使用,DB中保存着FB使用的数据,即使FB退出后也会一直保留。FC就没有一个永久的数据块来存放数据,只在运行期间会被分配一个临时的数据区。在实际编程中,是使用FB还是FC,要看实际的需要决定。FB的好处楼上以讲得很好了。

FB与FC没有太大的差别,FB带有背景数据块,而FC没有。所以FB带上不同的数据块,就可以带上不同的参数值。这样就可以用同一FB和不同的背景数据块,被多个对象调用。

FC和FB像C中的函数,只不过FB可以生成静态变量,在下次函数调用时数据可以保留,而FC的变量只在调用期内有效,下次调用又重新更换。

S7-300plc中的FB和FC的分别?FB带有自己的背景DB而FC没有自己的背景DB, 用FC 和FB 有什么分别呢,他们都能实现控制功能,到底该用FB还是该用FC,什么时候用FB什么时候用FC?
FB与FC没有太大的差别,FB带有背景数据块,而FC没有。所以FB带上不同的数据块,就可以带上不同的参数值。这样就可以用同一FB和不同的背景数据块,被多个对象调用。
   FC和FB像C中的函数,只不过FB可以生成静态变量,在下次函数调用时数据可以保留,而FC的变量只在调用期内有效,下次调用又重新更换。 每次调用FC的I/O区域必须要自己每次手动输入,而FB就不要,省去不少麻烦,如果在上位机控制直接输入DB控制地址就可!

更多内容请访问http://www.cniplc.com/jc/show.asp?id=3413

网友A:
一直我也不太懂,说的比较详细,需要慢慢理解

网友B:
举个例子,如果您要对3个参数相同的电机进行控制,那么只需要使用FB编程外加3个背景数据块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您使用FC,那么您需要不断的修改共享数据块,否则会导致数据丢失。FB确保了3个电机的参数互不干扰。
----------------------------------------------------------
不同电机,建立相同内容但名字不同的DB块,然后被FC调用也可解决

网友C:
讲得太好了.

网友D(2008-01-04):
刚注册回个贴

楼主:
新手有时候经常搞不明白.

网友E:
有用的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F:
hao !!太需要这样的知识点!!

网友G(2009-03-11):
手册上一大把哦

网友H:
FC就是程序在执行完后CPU又把分配出去的数据区全部收回去,所以FC执行完的数据没有保持功能

网友I:
楼主讲的好,谢谢了。

网友J:
说得差不多,但对我来说就只能是概念上的理解,实际还不知道怎么个用法啊

网友K:
简单一点说,FC就始S5的PB程序块,FB块与S5的FB块一样。如果没有接触过S5,那么,FC就像VB的中局部变量,FB的调用数据如全局变量。

网友L:
总结得很好啊!

收藏了

网友M(2009-09-16):
有用!谢谢,刚学西门子

网友N:
bucuo a ,xue xi le

网友O:
楼主讲了这么一大堆怎么感觉很多重复的呢~有些理解,也有些模糊

网友P:
讲的还不错,在实现相同的功能时,用FB可能比用FC少一些参数······

网友Q:
11,看编程习惯/习惯直接FC

网友R(2010-05-22):
好,向大家学习。。。。。

网友S(2010-07-07):
FB和FC都是组织块?谁告诉你的?那OB有事什么?还好???

网友T:
我也模糊中,我现在的理解是,如果3个相同的电机,控制参数也相同,如果用FC的话,需要对3个FC的输入输出点进行分配,如果有时候一不小心,可能会造成输入输出点的重复分配。例如,我在给1#电机的FC中用到M0.0,然后又在3#电机的FC中又用到M0.0(在忘了的情况下),这样就可能造成程序的混乱。如果用FB的话,那么我只需要指定它的背景数据块,每个背景数据块都会自动为对应的FB分配地址,且不会发生重复。这样就不会造成上面所说的麻烦。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S:
good回

复内容:
引用 网友T:
关于

我也模糊中,我现在的理解是,如果3个相同的电机,控制参数也相同,如果用FC的话,需要对3个FC的输入输出点进行分配,如果有时候一不小心,可能会造成输入输出点的重复分配。例如,我在给1#电机的FC中用到M0.0,然后又在3#电机的FC中又用到M0.0(在忘了的情况下),这样就可能造成程序的混乱。如果用FB的话,那么我只需要指定它的背景数据块,每个背景数据块都会自动为对应的FB分配地址,且不会发生重复。这样就不会造成上面所说的麻烦。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U:
FC是一般编程时用到,FB是用于形参的编程时用,QQ:390181753

网友V(2011-09-03):
讲的太好了。学习了。感谢了。

网友W:
楼主讲的一些我并不那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