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请问各位师傅,把220V的单相电机接在线电压为220V的三相电源中的2根相线上,电机能转吗?

楼主(2007-12-04):
(无正文)

网友A:
220V电机用220V当然转。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B:
那是380,,,要接一个200和一根0线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师傅的回答,我想补充一下是把单相电机接在线电压为220v的三相电源的两根火线上(电源为星型连接,线电压为220v,相电压为127v)。现在通入电机的是单相正弦交流电吗?

网友C:
可以这样接,然后用脚推一下转子,就能转起来。但不能转很长时间,电机会发热厉害,电流也较大,需要谨慎使用。记住,如果不推动一下转子,是不会转起来的。

楼主:
把电机接在普通220v市电上和接在三相电源(线电压220v)的2根火线上,流入电机的电流波型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