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可以用MODRW指令和三菱E500变频器建立通讯吗

楼主(2007-12-04):
台达PLC可以用MODRW指令和三菱E500变频器建立通讯吗?

网友A:
不行.至少不能直接连在操作器端口上.

网友B:
如果E500不支持modbus协议,可以选择RS指令来实现通讯

网友C(2008-01-16):
只要有e500的协议,通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不可以,这个指令是MODBUS的读写指令吧,三菱的协议是专用协议,和MODBUS不一样的

楼主:
谢楼上,终于知道了三菱是专用协议。那当然不能用了。

网友D:
不过A700增加了MODBUS-RTU协议

网友E(2009-06-19):
那是啊 不过看你怎么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