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梯形图转换为STL编程语言的问题

楼主(2007-12-04):
小弟刚刚开始使用西门子PLC,问些小白问题,希望各位高手不要见笑。NETWORK1中的梯形图应该如何实现,是否应该使用嵌套呢?我用的软件是WINSPS-S7 V3.31,该软件如何用梯形图进行编程?新手实习中

网友A:
S和R是复位和置位指令吗?怎么下面没有n?

网友A:
我是初学者,希望能交流学习!QQ  24420997

网友B: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软件直接转stl
不过下面的程序也可用
1。A I0.0
= L0.0
A L0.0
A I0.3
S M0.1
A L0.0
A I0.4
S M0.2

A I0.0
A I0.3
S M0.1
A I0.0
A I0.4
S M0.2
2.O(
A I0.1
A M0.1
)
O(
A I0.2
A M0.2
)
S M0.0

网友C:
能不能把老兄的那个软件发给小弟!
641436989@qq.com

网友B:
不太好发,太大了,呵呵

网友D:
 n1
      A     I      0.0
      =     L      0.0
      A     L      0.0
      A     I      0.3
      S     M      0.1
      A     L      0.0
      A     I      0.4
      S     M      0.2
n2
      A     I      0.1
      A     M      0.1
      O
      A     I      0.2
      A     M      0.2
      S     M      0.0
n3
      A     M      0.0
      R     M      0.1
      R     M      0.2
      L     S5T#10S
      SD    T      0
n4
      A     T      0
      R     M      0.0
      S     M      0.3
n5
      A     I      0.0
      R     M      0.3
n6
      A(
      O     M      0.1
      O     M      0.2
      )
      AN    Q      0.1
      =     Q      0.0
n7
      A     M      0.3
      AN    Q      0.0
      =     Q      0.1

楼主:
这几个程序比较简单,不用中间输出,不重复使用I0.0用STL如何实现如图NETWORK1 的梯形图

网友E:
软件上面就有还要谁来教呢

网友F(2010-11-12):
winsps-s7中的英文说明书太简单了,初学者看完后,有的指令也不会输入到软件中,其它语言说明书看不懂,挺郁闷的

网友G:
装中文版的吧

网友H:
                         你是说,怎么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