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头疼的安川F7

楼主(2007-12-04):
一用户报说一安川F7-75KW变频有运行指示就是带不动电机,拿回来一看,U相的IGBT炸了,快熔是好的,换IGBT后正常运行了30天,该机又出现同样鼓掌,但是是炸了V相的模块,同样快熔是好的,炸得非常厉害,看样子是瞬间短路造成,检查了电动机没有问题,电缆线又换了,把V相的模块换好后认真检查,电流电压都平衡....可是正常用了20天又炸了W相,同样炸得面目全非,了解工作情况大概是:该机是24小时连续运转的,就是在机器临时停下来时(一般是10分钟左右,再开机时,变频运行到8HZ时炸的,现在已经换上了W相的模块,试机的电流电压都是好的,还是不放心....电机已经检查了(厂家)没有问题....我该怎么办...保修三个月还没有到就倒贴了2只模块....

网友A:
电机仔细检查!我就遇到过一台安川G5 55KW的,差不多的问题.就是炸模块,烧保险.

网友A:
三毛,搞定了吗?驱动也要仔细检查一下,有些驱动性能不好的就会出现频繁炸模块的问题.

网友B:
毛兄,我遇到过和你样的问题,应该是小路说的小马拉大车的问题,晕死了,也是换了几个模块,30KWF7的,四台,后来到现场一看正常的工作电流都是60-70个,30KW 100A的模块(还是注塑机上用的),只要有负载过重就有炸机的可能

楼主:
电机是75KW西安电机厂生产,配套没有错....该机已经正常使用了5年呀....昨天已经换上第三块模块,已经在使用中,是福是祸全看老天爷了.....

网友C:
更换电源部分和驱动部分的所有电解电容,测量各路驱动波形是否正常,不然以后还会烧模块。

网友D:
有没有换过cpu板,试试,也有可能cpu板引起的!!驱动可能性比较大.照理来说,你本来坏那一路,应该还会坏那一路的,现在轮流烧坏,是不是,坏的一路,你已经换过元器件,而没坏的,你没换的关系呢.这样烧模块的,建议,驱动光耦,电容全部更换,限流电阻,重点检查.波形一定要看.

网友E:
潘工,给您讲一点我的亲身体验也许有启发,但也许不是真正的原因,今年的四月份全国的变频行业都缺模块,但就在此时我公司接到一台400KW的订单,以前公司一直用欧派克400A的模块,此时因为交货期的原因,选用了小日本富士400A的模块,5.1公司按时交货,从这天起恶魔就降临在这台设备上,是电厂的一次风机,正常工作电流不到500A,每一个星期要坏一个模块,您说这个影响有多坏呀!这个老板选用我公司产品的原因是他从2001年安装我公司7台250kw变频器到现在没有一点问题,没有想到这台是这个样子,全部原因检查没有查出问题,因为并排还有我公司4台200KW-280KW变频器用在电厂锅炉的上水泵和鼓风机及二次风机。一点问题也没有,所以环境的原因也排除了,到6月份公司的备件有了,狠心把原理的模块全部换掉,到目前连续运行5个多月,一点问题也没有,潘工您分析一下?富士的模块是广州一家公司提供。我讲日本时前面带个小字,但这是我一贯的风格,别伤了某些人拍我板砖!

网友F:
你真的那么好心的话,干嘛用别的品牌的模块给客户换上啊?“因为交货期的原因”?!——别在那儿吹嘘自己了,装什么客观、公正啊?

网友G:
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我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