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寄存器与变频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7-12-04):
我用RS485线把三菱FX2N PLC与三菱变频器连接起来,用RS指令传输,RS D100 k11 D200 K11
D100为发送数据,D200为接受数据,但是变频器怎么知道接受是什么啊,比方说我要改变变频器的频率,怎么设置,变频器的频率地址又怎么在我的PLC程序中反应出来,求救大家 帮帮兄弟一把,感恩不尽啊!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A:
0 LD M8002
1 MOV H0C96 D8120
6 LD X001
7 RS D10 D26 D30 D49
16 LD M8000
17 OUT M8161
19 LD X001
20 MOV H5 D10
25 MOV H30 D11
30 MOV H31 D12
35 MOV H46 D13
40 MOV H41 D14
45 MOV H31 D15
50 MPS
51 ANI X003
52 MOV H30 D16
57 MPP
58 ANI X003
59 MOV H34 D17
64 LDP X002
66 CCD D11 D28 K7
73 ASCI D28 D18 K2
80 MOV K10 D26
85 MOV K10 D49
90 SET M8122
92 END

这里面的D10,D11,D12.....分别对应什么参数?

网友B:
  回去好好看看手册    很简单的问题别拿来问

网友B:
就说 楼上刚才发的例子吧?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组合起来发给变频器的意思就是:
ENQ01FA104        ASCII 码

网友A:
问题是简单,刚学阿,
ENQ: 发送请求
01:变频器站号
FA:变频器指令代码,表示运行指令
1: 等待时间:10ms
04:b7-b0共8位,表示反转

网友C(2009-09-07):
引用 网友B:
回去好好看看手册    很简单的问题别拿来问

不愿意回答也不要这样说,对新手来说是很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去好好看看手册    很简单的问题别拿来问

不愿意回答也不要这样说,对新手来说是很难的

有同感,的确如此,不过还是解答了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