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选型 号

楼主(2007-12-04):
求助 各位大侠 我现在想选择一个继电器 要求 吸合电压为12V,触点电流为100A的 ,应该选用那个型号的继电器啊 请帮忙推荐!急急啊 谢谢!

网友A:
100A的继电器,没见过。。。。

网友B:
汽车马达启动用继电器有100A的,是单极继电器.

网友C:
说一下你的用途,肯定会有高手有方案,比方说:你可以用一个12V的继电器驱动一个100A的接触器啊

网友:
100A的还是用接触器比较好吧,你可以随便找一个24V的中间继电器再加一个接触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叉车上面有啊,找叉车配件厂商买就好了哦呵呵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的100A的继电器的具体使用环境,就象上面的几位师傅说的:用普通的12V的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满足电流条件的接触器不是挺好的吗?

网友C:
楼主好像忘了?

网友F:
请问直流24伏与交流220伏继电器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G:
叉车上面有啊,找叉车配件厂商买就好了哦呵呵
叉车上是单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