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楼主(2007-12-04):
变频器的矢量控制与标量控制的区别是什么?在设置时可以随便选择吗?设置错了的话会出现太严重的后果吗?

网友A:
看是什么变频器,有些老的变频器用矢量控制方式很容易炸模块或者报警,

网友B(2009-01-14):
西门子的变频器既可以通过uss协议控制,也可以通过端子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