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问怎么挑选温度变送器

楼主(2007-12-04):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想问一下,工厂一般怎么挑选温度变送器?是根据测量的温度吗?除了这些,是不是每个行业都会用特定的热点阻或者特定的外壳等呢?不好意思,可能这个问题有点愚蠢,但能够帮助我,那我是十分的感谢阿

网友A:
首先应该清楚你的使用环境,温度范围,以便选择传感器的类型,再看你的资金和供应商的品牌、口碑就行了。

楼主:
谢谢阿~~请问有具体的实例可以参考吗?

网友B(2008-01-04):
测量介质,压力,温度范围,安装方式
特定的热电阻或外壳也是由于现场有特定的使用环境,比如说有需要防水的,有需要防爆的,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