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互感器结电表,来测三相?

楼主(2007-12-04):
当测三相步电机时,可以拿一个互感器和单相电表来测一相电流,然后X3。这样可以量准确电动机用的度数吗?这样用准确度好不好?
请高手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A:
测量数值可以参考,当然用三只表和三只互感器比较准确

楼主:
准确吗?
要是这样可以的话,我们装电表的时候只买一下单相电表和一只互感器不就行了?

网友B:
测量数值只能用来做参考

网友C:
楼上是阳春阳江的吗?

网友D:
这样测量只怕误差不小吧,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电流不是完全相等,如果你的电源电压有误差,相应电流也差别很大,所以如果你用*3的办法,我估计误差会在5%左右的吧!

网友E:
不太准确,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F:
肯定不准,电流可能不平衡.
可以作为参考.

楼主:
我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三相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平衡的.
要是可以的话以后我们再要量的话接一个就好了,
呵呵......

网友G:
不会很准确!即使是马达,也会电流不平衡的,你完全可以把三个单相电度表分别测量三相的度数啊!

网友H:
对称三相负载可以测一相,乘以3!

网友H:
不对称负载,当然是不行的!

网友I:
接法不一样,算法也不一样,不可简单的乘以3,主要看你接电压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网友J:
对于三相电动机这样计量没问题.
按准确度来对比当然没有三相表精度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