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B600的功率怎么修改

楼主(2007-12-04):
如有谁知道,麻烦告知一下,或留下联系方式我会与你联系.13881739731

网友A:
它的功率是在NAMC-11C中改,咱们自己可以改功率(通过面板输入操作),但是开机时变频器面板显示的功率改不了,开机时的功率如果想改,需要ABB刷程序,需要收费的,麻烦.建议别考虑了.

网友B:
  如果能通过面板进入参数就可以更改!这需要提供密码才行!

网友C(2009-11-24):
专修各类变频器,13908237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