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3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07-12-04):
单位的设备用的是:s7-315-2DP的CPU,在机架上还装有cp-343与一台电脑进行数据通迅.现在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cp-343上的STOP指示灯亮着,还且SF灯也亮着,通迅居然正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重新上电后无效,不会是cp-343坏了吧.有两条线的设备一样,故障现象一样.希望高手帮忙来看看哦!

网友A:
都STOP了,通讯还正常啊,奇怪没见过.不好说啥原因,问下西门子技术支持吧.

网友B:
将PLC调节到停止模式

将CP 343-x调节到配置模式(按下SET按钮,CM指示器会发亮,如果CP已经处于配置模式,该步骤就可以省略)

现在再次按下CP 343-x上的按钮。CP会根据活动的从动装置的要求调节配置,之后转换到保护模式。“CM”灯会熄灭

将PLC调节到RUN运行,CP届时就会启动。

网友B:
你的是CP343-1,CP343-5?

楼主:
TO:彩虹
是CP343-1.

网友B:
在硬件里在线诊断一下。

网友C(2008-01-07):
PLC五年自动化大工程调试编程经验(石化,冶金,电力等),熟悉PLC工作原理,电路。现在已为西门子S7200、S7300、S7400模块电源、编程电缆、触摸屏通讯口及I/O通道故障、损坏、烧毁等维修(使用德国原装元件)。专业对西门子产品值保的产品维修。价格优惠,修不好退货不付钱。我的联系方式13751078752。cowredfly@163.com QQ:741701471 请留下信息。 技术问题也欢迎一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