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P主从通迅的问题

楼主(2007-12-04):
在s7-412-2DP下挂了个s7-315-2DP的从站,通迅正常,当在STOP位置时,拔下315上的MMC卡时,重新插入后,STOP灯闪着,意为请求复位呢,没理会.重新上电后,CPU运行正常,(重新上电时,CPU会自动将MMC卡的上数据复制到工作存储器),可是当在上位机上监控该CPU时,提示找不到通迅伙伴对象,连接没有响应.有点搞不懂了,是不是还得用MPI的方式重新下载呢.那个412上的块可以监控的.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MMC卡最好不要热拔插

网友B:
上位机关电重启试一下,拔下cpu上的MMC卡时要断电,重新插入也要断电,你是非法操作。

网友C:
有可能MMC上的数据已经丢失,需要重新下一次。

楼主:
现在两个CPU之间数据通迅正常,就是不能在上位机上监控那个从站CPU的内容,在线也不行呢,大家继续关注一下吧.

楼主:
在设置PG\PC后,更改一下网卡,问题解决了.但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可能是在硬件是支持某种协议吧.

网友D:
MMC不支持热插拔,可能程序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