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能正反转的单相电机

楼主(2007-12-04):
前几天我听到一个厂家说单相带电容的电机不能反转的,请问大侠有这样的电机吗

网友A:
不对,可以正反转,只是看需不需要.

网友B:
比如吊扇,在不改变输出功率的情况下如需改变旋转方向必须拆开电机改变主副绕组接线

楼主:
吊扇副绕组接电容的两根线对掉应该就可以反转

网友C:
没有这种电机,都是可调的。只是看麻烦与否。

网友D:
电机都可以正反转,不同的是不能反转的电机与可长时间正反转的电机的起动运行线圈绕组线圈不一样

网友E:
罩极电机是不是不能反转呀

网友F:
没听说过,不知道阁下是在哪听到这么古怪的电机的?

网友G:
罩极电机是不是不带电容啊,楼主是说带电容的电机

网友H:
同意 aidi 的说法

网友I:
没有吧,应该都能正反转的,你不是被人忽悠了吧!

楼主:
应该是吧

网友J:
把电机轴承换成单向轴承,再加点保护装置就可以了,瞎扯的,别当真。呵呵

网友K:
lacus: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2-11 20:12:00
    没听说过,不知道阁下是在哪听到这么古怪的电机的?

配电柜上的小风扇大都是罩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