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怎么编?很简单,我不会

楼主(2007-12-04):
下面是我遇到的一个要编的程序,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输出模拟量~希望懂的朋友告诉我!谢谢!

数字量输出是控制一个继电器线圈吸合,模拟量要输出一个4~20mA的电流该怎么办?

题目如下:希望能用西门子的编一下!~

     6个电动机(人家叫风机,因为叫电风扇不好听),不过功率比较大(50KW),其中2个可以调速,其他的只能全速(就是说只有俩变频器)。

        用PLC控制其启动、停止、调速,调速用的变频器,风机有两个模式:全速模式和调速模式,用PLC切换变频器是否接入。

        PLC控制变频器就是给它4~20mA的电流,它就会按一个公式算出频率并输出,用PLC的模拟量模块控制就行。

        因为“风机”地点分散,就用了6个PLC。

        6个PLC和上位机(就是控制它们的电脑)通讯采用串口通讯,由于距离远,所以用光纤通信(在光纤两端用“光纤转485模块”也就是把光纤转成串口)。

        上位机用组态王软件控制(就是卢飞他们公司用的那种),采用自由口通讯协议(其实就是MODBUS广播)与PLC通讯。

        上位机下达一个启动命令后,下面不能立刻启动,必须先响警报(用一个输出点控制一个大个的喇叭头子),过15分钟(用一个定时器)后开始启动。

        由于电机太大,无法直接上电启动(我们学过,减压启动啦~~串电阻启动啦~~~)。

        不过现在有一种电机启动保护器(可以限制最大电流),其实内部就是个大功率的晶闸管(俗称可控硅),用这个串在电机回路里就OK了。

        为了降成本,带变频器的那两个“风机”不用启动器,用变频器启动。

        就是先给20Hz,然后在10分钟内均匀的上升到50Hz,这个过程的实现可以用PLC程序控制

这个题目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一个老师接到的项目,因为是在矿井里 用的风机,距离是很远的,所以用了6个~具体我还不是很清楚,当时在学校里成天瞎混,没好好学,现在毕业了,想进这行了,才想起来学!刚把指令顺着看了一边,希望高手们能发扬雷锋精神,帮帮小弟,出来混,不容易啊!~ 我的联系方式QQ:24420997

很多基础的东西我多不知道,只是在实验室用西门子226调过几个简单的小程序,模拟量,还是没有接触过,组态也没用过,所以通信也不清楚,现在我正在努力的看书呢~

我只是想找几个实际的例子来学习一下,可是,在网上总也找不到!~找到几个还是只有程序,没有流程和介绍的,看起来很有难度的!~不知道这个程序是干什么用的!~

书本上基本上都是数字量的,模拟量基本没有介绍】

用PLC是不是组态是 必须学习的呢?

我现在对组态的理解只是:那就是个软件,能通过C等编程输出信号控制PLC动作~~具体是怎么个样子,迷茫啊

我应该怎么学习呢?从哪里着手呢?

大侠们,伸出你们温暖的双手来帮帮俺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

谢谢~~

网友A:
联系我吧!282002030

网友B:
PLC控制变频器-----4~20mA的电流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网络注释vw1000----上位机设定(0...50HZ)
//                VW1002----处理设定数
LD     SM0.0
LPS
A      SM0.0
MOVW   VW1000, VW1002
LRD
AW>=   VW1000, 50
MOVW   50, VW1002
LPP
AW<=   VW1000, 0
MOVW   0, VW1002

Network 2 // 设定数计算1
LD     SM0.0
ITD    VW1002, VD1004
AENO
DTR    VD1004, VD1008

Network 3
// 设定数计算2

LD     SM0.0
MOVR   VD1008, VD1012
AENO
*R     552.96, VD1012
AENO
TRUNC  VD1012, VD1016
AENO
DTI    VD1016, VW1020

Network 4
// 设定数输出QW10(4....20MA)  V1.1变频器控制,1=运行;0=停止

LD     SM0.0
LPS
A      V1.1
MOVW   VW1020, QW10
LPP
AN     V1.1
MOVW   0, QW10

网友C:
知道后悔还不晚!

网友D:
锅炉控制吧

网友E:
建议楼主去个短期培训班吧,因为你不懂的和错误的概念太多。

网友F:
看起来怎么那么费劲

网友G:
4-20mA的模拟量的地址是QW10,0-10v的地址是AQW0.对吗

网友H:
请教:刚学s7-200,有不明白的地方向大家请教.高速脉冲输出PTO指令,关于包络表格式,脉冲的周期增量如果经过计算为非整数,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I(2008-01-07):
用梯形图多好啊,为什么用语句表?

网友J:
你好楼上的高手,你有相关的语句表工具书嘛!如果有的话!能传一份给我嘛!非常感谢,我很缺这个,我的邮箱是fengye5100@yahoo.com.cn.

网友K:
  怎么我现在学的三凌PLC.没有MOVW   VW1020, QW10指令

网友L:
锅炉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