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与变频器

楼主(2007-12-04):
用组态王与四台富士变频器进行通信,有什么办法使变频器的运行频率组态到画面上?用什么办法在组态王画面上控制变频器的启停?用什么办法使四台富士变频器的参数同时在组态王同一个画面上组态?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通过总线,,一条总线挂四个变频器,画面用模拟输出,组态王对应变频器内部寄存器

楼主:
to tuziwangyue
通过总线,,一条总线挂四个变频器,画面用模拟输出,组态王对应变频器内部寄存器
先谢谢了!可富士变频器运行频率的数据并没有在内部寄存器中,那怎么办? 另总线控制目前最流行的是哪一种?

网友B:
你用的是哪种型号的变频器呢?组态王支持G9/P9协议的,以及FRENIC-Mini系列的。总线就是485总线。组态王的帮助上有,你可以看一下。还有就是看下协议手册,其中应该可以有操作启停的寄存器吧。

网友C:
用RS485通信可以挂4台变频器,通过命令启停!

楼主:
to:高楼大厦:
用RS485通信可以挂4台变频器,通过命令启停! 组态王用RS485通信是可以挂4台变频器,但是也要对4台变频器分地址 1,2,3,4. 是不是能在同一组态画面对不同地址变频器的内部寄存器进行组态? 我用的是富士5000G11S的 变频器 , 运行频率的数据并没有在内部寄存器中,组态王的 帮助上也没有说明.

网友D:
to:工人之家:
可以在同一组态画面对不同地址变频器的内部寄存器进行组态,只要在组态王里面建的变量都可以连接到同一个组态画面中,G11S的通信协议和G9的通信协议应该是一样的(可以咨询下富士),
对于富士变频器运行频率的数据没有在内部寄存器中的问题,应该是不会的,不然,没法通信,既然它有通信功能,就肯定会把他存入某个寄存器中。

网友B(2008-01-16):
上网查了点资料,但是通讯协议没有下载到,但是可以确定的是5000G11S支持FGI-BUS协议和Modbus协议。
FGI-BUS 我没有用过,但是末端不是协议中肯定有控制变频器的启停的寄存器,vacon的变频器我调试过,变频器应该都差不多的。
还有问题再交流。
qq:119553734

网友E(2009-03-27):
可以读取变频器的内通讯代码,在富士变频器的RS485通讯手册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