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选配电柜(箱)体的尺寸

楼主(2007-12-04):
请帮一下

网友A:
一般来说,要根据元器件的外形尺寸、元器件的数量、先草拟好元器件的布置图,再结合进出线方式,各元件间安全所需的电气间隙等确定其基本尺寸范围,最后结合样本选择一种使用即可。如果使用量不大,一般不宜定做,可直接找一种接近使用要求的,以降低成本。

网友B(2008-03-21):
呵呵...勤学多问,不错

网友:
相对一个项目的金额来说,一般柜子的价钱都算是小钱了,因此我还是觉得能大点尽量大点吧。。。要不就用标准柜。标准柜批产,价钱便宜,质量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