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报PPCC LINK (5210)

楼主(2007-12-04):
     请教ABB ACS800变频器报PPCC LINK怎样排除故障.谢谢!

网友A:
清洁光纤两头,如果还是报警,就换掉该接口板

网友B(2008-07-16):
我们公司的也出现了1年多了,开始复位后就能工作,可是最近越来越严重,更换光纤和接口板都解决不了问题。用97.07屏蔽掉也不行,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C:
联系ABB技术人员到现场给你解决,从97组里面解决不了问题,在99组参数之外有参数可以屏蔽。

网友D:
ABB800报PPCC LINK (5210) ,寻求帮助

网友E:
换立起来板子上的那个CPU

网友F:
多大的变频器呢?

换检测板吧。

网友B(2008-12-15):
最后检查为变频器内部通讯板坏,更换后正常

网友G:
有可能是光纤有损坏吧,查一下

网友H(2009-06-12):
我公司有ABB800立起来的检测板,010-82890009

网友I(2009-12-02):
专业ABB变频器销售与维修,故障解决,配件销售请联系东莞ABB现场技术服务伙伴13532562310

网友J(2014-03-20):
我这里有两台ACS800160KW 的变频器,老是不间断报5210,更换I/O板AINT-02C也不行,有人告诉我把主板RDCU-02C换了,太贵的,也没有把握,有谁知道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