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报PPCC LINK (5210)

楼主(2007-12-04):
     ACS800报PPCC LINK请教怎样排除故障

网友A:
固控手册上没有吗??

网友B:
估计是接口板坏了,同我上次修的一台同样机子同样故障

网友C(2008-03-05):
光纤连接通讯有问题 ,检查一下

网友D(2009-08-26):
我公司高压煤浆泵也出现PPCC LINK报警 ,把变频器跳了,重新开起来又正常了,不知道何时又会跳,好担心,请高手指教

网友E:
是连接至INT板的光纤出现故障,检查下光纤

网友E:
如果有问题还需要咨询的话,可联系我们QQ客服:943927199

网友F(2010-10-07):
光纤,aint,cpu都有可能,qq64225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