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辉器的测量

楼主(2007-12-04):
请教个位大虾
  日光灯的启辉器好坏可不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怎样测量

网友A:
没有试过

网友B:
测不出来,它是开路。

网友C:
一般开路是好的

网友D:
用摇表侧啊 接上之后  摇动摇表 若发光则基本正常

网友E:
坏的最显的是发黑

网友F:
    没有试过 ,不知道.

网友G:
下面引用由王付水在 2007-12-5 11:40:00 发表的内容:
  用摇表侧啊 接上之后  摇动摇表 若发光则基本正常
--------------------------------------------------------------------------------------------
很好的方法!

网友H:
以前小时候玩过:用启辉器串联一个15瓦的白炽灯,灯泡会间歇性闪烁,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不。

楼主:
发黑有时也是好的,没有摇表呢?

网友I:
并联电容击穿可以用万用表测出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sc8043799

网友J:
这个有必要吗

网友K:
用摇表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L:
没试过,用个新的换下就知道了,还可以用尖嘴钳试灯是不是好的.

网友M:
下次用摇表摇下试试

楼主:
可惜我们厂没有摇表呀
要不一定试一下!

网友B:
万用表不行的,摇表也只是大概摇测,许多启辉器用兆欧表摇测可通,但根本激发不了。

网友N:
用万用表测下开路好的,短路把里面的纸介电容剪掉,还不行扔远点

网友O:
是的啊!它里面有一个纸质的电容,一般也就是这个东西给击穿了!

网友P:
今天又学习拉一下  舒服  谢谢  电容好判断  怎么判断氖泡好坏呀?那为高手知道?

网友Q:
万用表没办法测

网友R:
  没有量过,应该是开路的好的。

网友S:
很少用到!
我们公司基本上用电子整流器的

网友T:
没有量过,下次用摇表摇下试试.

网友U:
不试不知道。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ding
新人第二代

网友V(2008-01-13):
这个还是试过最好.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最简单的方法啊

网友W:
用启辉器串联一个220v 15瓦的白炽灯,灯泡会间歇性闪烁,这个方法可行。